再问小压降二极管

楼主(2019-12-11):
前面请教过小压降二极管问题,得到大家指点,非常感谢。链接在此:
有没有压降特别小的二极管?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98 ... E8%B4%A8%E5%AD%9071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其实我就是要把两个霍尔元件并联起来。它俩的输出 高低不同,为了防止高的那个倒灌到低的那个,得用二极管。
所以电流很小,电压只有 5V,频率几乎就是DC。但别太贵了,一个霍尔才几个钱啊?
还请大家推荐型号,谢谢!!!

不如买成品,不知道对不对
别太贵了,一个霍尔才几个钱啊?
xch
电路给看看。想制作与门/或门? 奇葩的电路设计没准可得诺贝尔奖

网友A:
BAT54,压降VF=0.3V。

网友B:
把你的电路发出来,加个二极管就不会相互灌电流了?想清楚没

网友B:
如果是弱电级别的,有0压降的精密整流电路,使用运放和二极管组成,例如下图

看不懂原理啊。如果 V0处有外来电压,比 Vi 还高,岂不会通过 R2 倒灌回来?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586a84d949649b6648d747fd.html

网友C:
用2AP9外国还有生产的。锗二极管  国外型号1N60。

现在的1N60都是拿SBD冒充的。
晶体管收音机上用的检波管,呵呵

网友D:
这种知识只有过来人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AP9外国还有生产的。锗二极管  国外型号1N60。

请问 1N60 的压降就 0.3V 吧?我查到它的“通态电阻”是 10 OM,
https://www.doc88.com/p-843641450005.html

不知道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E:
用个2毛的 与/或门不行吗?

网友E:
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功能?

@cjseng :对,就是模拟的
可能他用的是模拟输出的霍尔呢

网友F:
用两个2n7002搭一个。

网友C:
你用哪种型号的霍尔?

网友C:
你应该看https://www.doc88.com/p-0893982408987.html

网友C:
https://www.doc88.com/p-089398240898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弱电级别的,有0压降的精密整流电路,使用运放和二极管组成,例如下图

...

这就是“理想二极管”吧?有现成的吗?还是要自己搭?

网友G:
东芝有0.2V的,忘记型号了

网友H:
你这是什么应用?油门踏板么?

网友E:
输出最高电压。 误差大约25mV。

网友I:
多路单独处理吧,成本反而更低。

网友F:
记得以前有个最大值电路,是r2d2发的,忘记了不知道再哪了

网友J(2020-02-06):
引用 网友F:
记得以前有个最大值电路,是r2d2发的,忘记了不知道再哪了

输出两路输入电压小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