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单片机IO口公用的问题

楼主(2019-12-11):
向论坛里的大神们问好:
       最近做项目时遇到的难题,因为成本限制,单片机的IO在扫描段码液晶SEG时,还需要采集开关量,等同一个IO口有两个用途,(扫描液晶屏时是推挽输出,检测开关量时是高阻输入),忘大神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按照想法去做就好,另外,开关量输入时用上拉方式,输入要串电阻,可能会加大电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按照想法去做就好,另外,开关量输入时用上拉方式,输入要串电阻,可能会加大电源电流 ...

谢谢大神的回复,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