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64MC506

楼主(2019-12-11):
三相电机控制高速PWM,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除了PWM1H外其他引脚都正常。仿真情况下,暂停再运行后则PWM1H引脚也正常。感觉不是寄存器配置问题,求指导

网友A:
就是方向寄存器, 要设置好
或者你看看是不是笔误, 用RPIxxx的时候冒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方向寄存器, 要设置好
或者你看看是不是笔误, 用RPIxxx的时候冒用了..

感谢关注,方向寄存器设置了,否则仿真的时候也不会出来波形,RP昨天检查过没有重复使用这个引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方向寄存器设置了,否则仿真的时候也不会出来波形,RP昨天检查过没有重复使用这个引脚的 ...

用MCC生成一个代码, 或者网上找AN1078的代码试试看, 对比一下,看看你是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