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电阻电容的不同精度对电路影响大吗?

楼主(2019-12-11):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问的实在太广泛了。
很都地方,电容电阻的值只需要一个范围就可以了,但是有的地方就需要比较精确,甚至是高精度。
这只取决于电阻电容用在什么地方。一般来说,电容容量精度要求会比较低一些。
至于需要精确的电阻电容的地方,典型的比如采样分压回路,需要精确的运放反馈回路;定频的RC回路,谐振回路的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问的实在太广泛了。
很都地方,电容电阻的值只需要一个范围就可以了,但是有的地方就需要比较精确,甚 ...

大概是不是就是说数字电路对器件精度要求不高,模拟电路对器件要求很高

网友B:
那得看你的电路对于阻容的要求。

网友C:
看电路要求

网友D:
一般的上下拉电阻、电源的滤波电容等要求不是很精密。
如果是信号采集电路里用的采样电阻、分压电阻等,就要求比较精密

网友E:
对电阻电容精度敏感的电路一般包括滤波器电路、振荡电路、精密测量电路。其它电路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不需要精度很高的阻容器件。

网友F:
做高精度的电路或者小信号什么的,对精度和温度特性都有要求

比如,六位半的台式万用表,里头就有这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