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运行没问题,封装成函数再调用却编译报错,是什么.....

楼主:
KEIL5,GD32F103的芯片。
有几个语句在主循环里面直接运行没问题,想搞得整洁点,就把那几个语句封装成函数再放主循环里调用,却编译报错了,编译结果如图,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9-12-11):
子程序调用,一般不可能这样的,你把子程序改小点看看,做一个简单的子程序试试看。

网友B:
看报错像是keil没有注册的问题啊,没注册有代码大小限制,你这是超限了,先看看keil到底注册(**)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报错像是keil没有注册的问题啊,没注册有代码大小限制,你这是超限了,先看看keil到底注册(**)了没有 ...

[抱拳]果然发现license里面没了,CSDN也有说是没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程序调用,一般不可能这样的,你把子程序改小点看看,做一个简单的子程序试试看。
...

大概像楼下的大神说的那样,没注册吧。重新注册以后没再出现了。
而且那几个语句就真的是几个语句而已,C语言10句不到,编译出来汇编多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