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3的 USART0通讯问题

楼主(2019-12-11):
硬件:GD32F403 外部时钟8M,PLL到168M
现在USART0通讯,通讯参数1200波特率,数据8,ODD校验,1停止
发送出来就是和PC串口调试程序发送出来的数据对不上!

有谁也遇到了吗?

网友A:
串口设置其实不难的,楼主要么先拿GD提供的实例先试一下,那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基本也参考他们的例程,有时候需要修改部分寄存器,发送假如不使用中断的话,基本就不要修改,直接拿来用,PC端的程序我是自己用JAVA编的,没有用串口调试助手,都很好用的。楼主先用GD的例程试试,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波特率相对与APB时钟太低了,你主频168M,APB2应该也是168M吧,168000000/1200 = 140000,这个数值已经超过波特率分频寄存器的16位大小了。你要么降低APB2频率,要么提高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波特率相对与APB时钟太低了,你主频168M,APB2应该也是168M吧,168000000/1200 = 140000,这个数值已 ...

只能rcu_apb2_clock_config(RCU_APB1_CKAHB_DIV8);//select CK_AHB/16 as CK_APB2
试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