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现在AVR开发用什么仿真器?

楼主(2019-12-11):
Atmel mega128还有量产吗?有替代版吗?avr studio还有用吗?以前买过微雪的仿真器,听说有开源版?

网友A:
很多年没听过仿真器了。

网友A:
现在都是Flash烧录,可以无数次烧录擦除。

网友A:
直接烧进去就行了,然后debug,或者直接看结果。

网友B:
烧录器?买个官方的板子,上面自带。

网友C:
就直接烧进去,看运行结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不是再改!

网友A:
现在已经没仿真器那个概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