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干扰问题

楼主(2019-12-11):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不都明确问题了么,PE问题。工业现场这种问题很常见,绝大部分是地线接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都明确问题了么,PE问题。工业现场这种问题很常见,绝大部分是地线接地的问题 ...

那怎么办?让客户做一个可靠的地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让客户做一个可靠的地线?

根据你给出的问题,应该有三种解决方法:
1、电路板的PE不要与风炉上的PE连,因为现场没有可靠接地点,干扰没地方施放,如果连到电路板,干扰就会跑到电路板上了;
2、使用绝缘的导热胶固定传感器;
3、要求客户做一个可靠的接地点,然后所有设备连接这个接地点。

实际应用中,方案3是最佳选择。

另外GND接大地貌似是用一个1nF安规电容并一个1Mohm高压电阻,效果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C:
问题方向是清楚了, 但怎么解决问题, 还是有很多具体问题和方法需要斟酌,  并不简单.

网友D:
仪表系统的电源如果是隔绝的,后面统一采取隔绝措施。
反之,不是隔绝的,都统一接大地。
有个帖子网友发的pt100转4-20ma的输入电路,还是可以参考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