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库函数if判断为何要用!=进行判断

楼主(2019-12-11):
最近在研读stm库函数发现好多if判断都是用!=DISABLE进行条件判断的,而不是用==ENABLE,为何库函数要这样写呢?
比如下面这段:
itmask = (uint8_t)ADC_IT;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selected ADC interrupts */
    ADCx->CR1 |= itmask;
  }
  else
  {
    /* Disable the selected ADC interrupts */
    ADCx->CR1 &= (~(uint32_t)itmask);
  }

网友A:
我猜是为了防止将==写成=,这样写错的话编译器会报错。

网友B:
DISABLE 通常被定义为 0
ENABLE  通常定义为 !DISABLE (即!0)
多数的编译器里  !0 会解释为 1
在个别的编译器,!0 不一定是 1
这样写代码,在移植时不会出错

网友C:
可能是码农习惯。

网友C:
说不定写这段代码的码农就喜欢这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ABLE 通常被定义为 0
ENABLE  通常定义为 !DISABLE (即!0)
多数的编译器里  !0 会解释为 1

这么说的话感觉有那么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写这段代码的码农就喜欢这么写。

也有可能 毕竟按着Shift+!比直接按两个=活动量更大吧

网友D:
位传递一般喜欢这么写,优点是,当传递过去的参数,正常情况下是0或者1,但是有时候程序员有可能写错成0和其它数,如果使用==,范围变窄,容易出错,这里主要是判断真假,不管你传递什么数据过去,就两种状态,真(不等于0),假(等于0)

网友E:
感觉就是一种习惯

网友F:
有些是坑

网友G:
只是个人习惯 不要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