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ALIGNED(4) uint8_t buf[SIZE_OF_BLK] ;报错

楼主(2019-12-11):
如题:想在代码中实现字节对齐功能,编译器提示:
..\src\MemoryDriver.c(135): warning:  #223-D: function "__ALIGNED" declared implicitly
如何才能正确使用__ALIGNED(4)?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可能是内核相关的头文件版本太低了,你keil是什么版本的?试试删掉GD固件库自带的core_cm3.h文件,让keil自己调用keil安装目录下的头文件

网友B:
keil5的 complier5 和6 有区别的,  请问为什么要字节对齐? 默认小端模式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