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关于小信号输出阻抗的模拟仿真技术

楼主(2019-12-11):
关于小信号输出阻抗的模拟仿真技术

测一个cascode的输出阻抗,直接在源端加直流电压源AC=1,然后让直接AC仿真,最后用电压除以电流,得出输出阻抗。一切需要求Rout的电路也可以通过加vcvs实现,得到它的输出阻抗。

前几天看到自己之前计算的design error budget,其中有关于Rout的具体要求和mismatch的最大值。一想到马上要面临的design review,顿时打了个激灵,吓得跑去乖乖跑了一下仿真。

(一)Rout

一个简单的cascode(或者一切需要求Rout的电路),如何得到它的输出阻抗呢?

先扔出一个cadence的schemaTIc:

(为了能够plot电流,我放了不少dc=0的vdc,比如V4,V5,V7.。。.。不知道为何直接plot那些transistor的电流,都不可以……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法,请务必指教!)

VDD=1.2V。最上面两排的pmos被两个固定的电压源bias。

因为我的cascode是拿来bias BJT的,所以前两路下面都是BJT(为什么要放两个一样的branch?那个……因为我还有mismatch要跑)。最右边的一路,有些特别。

最右边的最下面是一个vcvs(还是analogLib那个libaray里面的)。之所以没有直接加BJT,是担心BJT的等效电阻破坏了这个求cascode Rout的支路。所以,我就只用了vcvs作为固定的DC偏置电压。(其实再想想,直接用BJT也是可以的,关键在于上面的一个理想电感,数值越大越理想)。当时没想太多,所以就自作主张用了vcvs……

求解小信号都需要跑AC simulaTIon,V=I*R,R=V/I

为了简便,我就在最右边加上了idc。这个idc的DC 是0,但是AC是1。因此,我需要得到的Rout就直接是被highlight的那条线的AC电压了。

嗯,那就来跑个AC看看吧!

DC的时候,居然有32.8341GV,也就是说,Rout是32.8341GOhm。哇!真的很大呢!

对比一下手算的结果:P2的gds是2.386n,P3的gm是2.972u,gds是45.06n,所以粗略的计算,DC的Rout应该是gm3/(gds2*gds3),也就是27.64GOhm。

嗯,总的来说,差别不是很大,毕竟实际的公式没有这么粗略啦!

然后,因为我的电路工作时,会有一个100KHz的sampling clock,我就特地标注了一下100KHz时候的数值,是1.8836GOhm。

之后,习惯折腾的本人,改变了一下P3的W和L。刚刚是1u/500n,我把它改成了2u/1u,然后重新跑了一遍,得到了新的结果:

P2的gds变化不大,P3的gm是2.918u,gds是12.32n。

对比一下上面的结果,变化最显著的是gds3,明显小了很多。因此,DC的Rout也变大成了96.4683GOhm。

嗯,意料之中啊!短沟道效应。

100KHz时,怎么变小了?从1.8836GOhm变成了1.18324GOhm……这也太……

寄生的cap增大了,所以下降的频率被提前了。看来,若是结构不变,想要大的DC gain,还是要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啊!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作者君继续调了P3到4u/2u,得到了下面的波形:

不出所料,DC的Rout也变大成了152.915GOhm。100KHz对应的Rout也变小成了573.243MOhm。

网友A:
阻抗越小,驱动更大负载的能力就越高。

网友B:
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是由输出电路决定的

网友C:
标准做法是用阻抗分析仪

网友D:
根据 功率等于电流平方乘电阻 负载电阻越大,需要从源设备索取的功耗越大。

网友E:
阻抗模拟负载有哪些功能

网友F:
怎么模拟等效电路

网友G:
模拟电路中的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H:
输出阻抗匹配还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I:
阻抗数据模拟软件ZSimpWin

网友J:
阻抗的模拟变得越来越重要

网友D:
恒流源可以等效成一个电源串接一个内阻

网友A:
阻抗匹配信号源内阻与所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

网友C:
加50欧高频负载

网友B:
把集电极输出改为射极输出,输出阻抗就大大降低了

网友J:
电子产品的稳定运行对阻抗的要求越来越高

网友I:
大电流测试仪已逐渐广泛应用

网友H:
想提高输入阻抗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G:
能给介绍下吗?

网友F:
路阻抗模拟负载装置?

网友E:
同轴线阻抗是多少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