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个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19-12-11):
电压12V,保护电流4A

网友A:
达到4A是切断还是限流?
要不要自动恢复?
要不要报警信号?
。。。。。。

网友A:
你什么要求没给出,那么保险丝也是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到4A是切断还是限流?
要不要自动恢复?
要不要报警信号?

切断,不需要自动恢复,需要给告警信号的

网友A:
稳压器U1可以用78L05 ME6209等
传感器U2可以使用ACS712/CC6900等
运放U3要RAIL-TO-RAIL输入输出的,SGM321/MCP6001等
根据切断和电流传感器计算R2/R3值。

网友A:
图。。。。是一个。后面两个请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U1可以用78L05 ME6209等
传感器U2可以使用ACS712/CC6900等
运放U3要RAIL-TO-RAIL输入输出的,SGM321 ...

谢谢

楼主:
这电路看着有点别扭呀:
过流的时候U2输出高,U3A输出低,Q2截止,Q1截止,通路没有电流,U2输出变低,U3A输出高,Q2导通,Q1导通,通路又有了电流。那如果这时候负载端已经出了问题(比如短路了),这时候这是岂不是一直通断通断的切换了么?

@戈卫东 :戈老师可否再给个能复位的电路,贴到楼下,感激不尽。另外如果我的输入大于20V,考虑到mos管的耐压,Q1的栅极后面应该在串一个电阻吧
@xiaoyuanguo :需要复位控制那么电路要重新设计。
@xiaoyuanguo :没有提供复位功能。强行拉高是可以复位,但需要跟运放竞争电流驱动能力,要避免设计成这样。
@戈卫东 :那戈老师,锁死以后怎么恢复。。。把fault脚改为输出模式,拉高就可以了吗
@pegion1001 :我看了好久才看出巧妙之处,利用U2A输出端没有电流时也能输出VCC的一半,二极管加到正反馈,只要二极管压降不大于VCC的一半,就能锁死
@pegion1001 :过流触发了就锁了。。。看不懂就别用这个电路吧。
@戈卫东 :没明白。比如我的电流是0到5A之间算正常的话,超过5A就触发过流保护,那正常的U2输出应该是在VCC/2到VCC/2+V1(假定V1是5A所对应的输出)之间,这个过程中U3A的输出就会变高,Q2导通,通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问题是在出现过流保护之后,通路中没有电流,U2的输出导致U3A的输出就会变高,Q2就会导通呀,又会出现过流了。感觉这个电路没有锁死呀
没电流U2输出VCC/2,不是低,不会跳回去。

网友B:
这种电路多得很,比如TPS24700

网友C(2020-03-30):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U1可以用78L05 ME6209等
传感器U2可以使用ACS712/CC6900等
运放U3要RAIL-TO-RAIL输入输出的,SGM321 ...

电路不错,就是CC6900这样的芯片可能稍有点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U1可以用78L05 ME6209等
传感器U2可以使用ACS712/CC6900等
运放U3要RAIL-TO-RAIL输入输出的,SGM321 ...

C2是不是应该跟R2并联?不然会不会一上电就是保护状态了?

网友C:
@xukun977 看看前辈的身手

网友D:
电流IS路径上放一个RS电阻,在RS电阻两端电压后FP130会将这电压按照倍率在OUT脚上输出,给单片机做保护类的动作,说的应该就是这种线路把?

网友E(2020-08-22):
引用 网友A:
达到4A是切断还是限流?
要不要自动恢复?
要不要报警信号?

戈老师,求个到达设定电流限流的电路,最好也有报警信号

一般的,限流由电源供应来做会更简单经济。否则体积和成本的增加会难以接受。
去掉D1,电路将没有状态记忆功能,可以成为限流电路。但环路增益很高,容易振荡,需要相位补偿。 另外,Q1需要承受热量,必须有散热措施。

网友E:
把5楼的电路图改了一下,PMOS换成NMOS,加了复位信号,看起来应该没啥问题。。。

@戈卫东

另外这里VIN是24V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把5楼的电路图改了一下,PMOS换成NMOS,加了复位信号,看起来应该没啥问题。。。

@戈卫东 ...

额,我傻了,发现逻辑是反的,待我再去修改一下

网友E:
最后变成这样了。。。。

@戈卫东 :NMOS低端检测呀,VCC先经过负载在到VIN。。。
@xiaoyuanguo :负载接哪里?你传感器过来接地了,没有短路么?
我怎么不能@人。。。
@@戈卫东
@戈卫东 这个电路可以用吗。。。好像二极管要选个压降小的。。。

网友F:
一个简单的过流截止保护电路搞这么复杂。。。。

用个常见的TL081 、TL082 之类的运放 + NPN 三极管组成自锁保护电路,控制PMOS 或NMOS 场管即可。

我想给电机设计个过流保护电路,电机采用的全桥驱动。如果用低端采样电阻的方案,您觉得是用运放先差分放大,第二级加个正反馈做成迟滞型,过流给报警信号并锁存;还是直接比较器加三极管锁存,过流给报警信号,这两个方案哪个好。。。

网友F:
使用NMOS 场管电源低端控制可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yleee.com.cn/thread-21456-1-1.html

网友G: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Load switch负载开关,有可编程的负载电流的负载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