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理想运算放大器“虚短”和“虚断”概念分析

楼主(2019-12-11):
理想运算放大器“虚短”和“虚断”概念分析

      理想运算放大器具有“虚短”和“虚断”的特性,这两个特性对分析线性运放电路十分有用。为了保证线性运用,运放必须在闭环状态下以负反馈工作(如果没有负反馈,开环放大下的运放成为一个比较器)。因此要判断器件的好坏,首先应分清楚运放在电路中是做放大器用还是做比较器用。

不论是何类型的放大器,都有一个反馈电阻Rf,可从电路上检查这个反馈电阻,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阻值,如果大的离谱,如几MΩ以上,则大概可以肯定运放是做比较器用,如果此阻值较小(0Ω至几十kΩ),则再查查看有无电阻接在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有的话肯定是做放大器用。

根据放大器虚短的原理,如果运放线性工作,其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必然相等,即使有差别也是mv级。当然在某些高输入阻抗电路中,万用表的内阻会对电压测试有点影响,但一般不会超过0.2V,如果有0.5V以上的差别,则放大器必坏无疑!

如果运放做比较器用,则允许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不等:当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正向最大值;当同向电压运算放大器的好坏了。

在很多仪器仪表中,都有集成运放作小信号的放大之用,它较其他集成块和元件易坏,所以能迅速判断其好坏可以说是修理仪器仪表的一条捷经。比较复杂的仪器仪表中的集成块很多是直接焊接在印刷线路板上,线路板插在插座内,各线路板之间的距离也很小,要想直接测量电压很困难。

下面提出一些简便、实用的判断集成运放块的方法。

1、通电一段时间后手摸集成运放块的温度,如温度大于50℃应怀疑其是否损坏。

2、若可能的话,测其直流电流,应在几毫安以内。否则就是损坏。

3、集成运放有单运放和几个运放组合在一起的,应熟悉它的电源及输入、输出脚。这也有一定规律可找及查找有关的手册即可知道。集成运放的输入脚之间电阻应比较大(一般大于10 M欧),测量值小时应观察输入端有无限值的二极管,否则是损坏无疑。

4、在线测量输入电压应比较小。一般0.1 V以下。用手接触输入端,电压应会在输出端有变化,或用手接触反馈电阻二端(相当于并联一个电阻),输出也会相应变化。当然直接用相应反馈电阻并联也可。

网友:
理想运算放大器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网友A:
虚短、虚断是模拟电路中理想集成运放的两个重要概念。

网友B:
运放电路中为什么会出现虚短和虚断

网友C:
这个理想放大器的虚短是一个正常现象

网友D:
理想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和饱和区时各有何特点

网友E:
如何用”虚短“和”虚断“分析运放电路运算放大

网友F:
理想集成运放能够同时满足虚断和虚短吗

网友G:
比较器中,同相端和反相端是满足虚短和虚断吗

网友H:
运放 电压比较器怎么分析 虚断虚短

网友I:
当集成运放处于什么状态时可运用虚短和虚断的概念

网友F:
模电里面的虚短和虚断与深度负反馈有什么必然关系?

网友:
理想运算放大器有哪三个条件

网友E:
虚断和虚短可以理解为两个输入端既短路又断路吗

网友A:
“虚短”是指在分析运算放大器处于线性状态时,可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这一特性称为虚假短路,简称虚短。

网友D:
理想运算放大器的主要参数?

网友B:
在负反馈电路中,什么叫虚短和虚断

网友C:
集成放大电路中什么是理想运放

网友I:
关于三极管的虚短虚断问题。

网友H:
物理实质是什么?

网友D:
很基础的知识了。

网友G:
为什么可以采用虚短和续断的假设分析运算放大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