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一种无线病房呼叫器方案

楼主(2019-12-11):
一种无线病房呼叫器方案

     临床求助呼叫是传送临床信息的重要手段,病房呼叫器是病人请求值班医生或护士进行诊断或护理的紧急呼叫工具,历来受到各大医院的普遍重视。在传统的呼叫系统基础上,以80C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了一种基于单片机的无线病房呼叫器。介绍了电路设计及软件实现方法,并给出了系统框图、硬件电路及部分程序设计。该呼叫系统使用了专用的高集成度射频无线收发芯片进行传输,不仅避免了传统的有线寻呼系统布线复杂和改建麻烦的问题,而且使整个系统电路简洁、性能稳定。

  1 硬件电路设计

  本设计方案由呼叫器和主机构成,使用射频收发芯片,使系统工作在频段433 MHz附近。系统使用单片机编码/解码,每个呼叫器有一个唯一的识别码,并且识别码可以随时修改。当用户按发射键后,识别码被发射出去,等待接收器的响应,主机接收到服务申请后,根据识别码鉴别出是由哪一台呼叫器发出的申请,并给出声音提示和显示呼叫器的识别号。如果有几个呼叫器在短时间里同时呼叫,主机则按照先后顺序存储起来,再按顺序轮换显示。

  呼叫分机和接收主机的连接组成框图如图1和图2所示。分机由拨码开关来控制地址位的设置,当扫描到呼叫按钮按下时,其地址被读入单片机,经过处理后再送至发射芯片发射。分机用来进行呼叫,使用单片机完成编码,分机的核心电路即是单片机与射频芯片的连接电路。主机负责接收分机发来的信号,并进行解码、显示和报警。

  主机上还设有键盘用于翻查、删除记录,所以主机上应接有键盘、显示和报警电路。

  图1 呼叫分机原理框图

  图2 接收主机原理框图

  1.1 分机电路设计

  分机是由一个8位的拨码开关、单片机、无线收发芯片及相应外围电路构成。分机使用便携式设计,采用电池供电,在选用元件时除需要考虑到功耗和体积外,还需要考虑芯片工作的最低电压的问题,所以单片机选用Arr89c2051,它在3V的电压下就能稳定工作,而且其具有AT89C51的内核,指令系统也一样,分机上所需要的I/O接口也很少,因此使用AT89C2051完全能满足要求。

  1.1.1 分机号码设定电路的设计

  分机采用8位拨码开关手动定位来确定分机的地址,如图3所示。

  若需要将分机移至别的病床,则只需要改变拨盘开关的状态,即可改变分机的号码。

  图3 分机号码设定电路

  1.1.2 分机nRF401与AT89C2051主连接电路的设计

  nRF401有休眠(Standby)、接收(RX)和发射(1x)3种工作状态。由nRF401的引脚功能可知,这3种状态问的切换由PWR-UP、TXEN的状态可以确定。DIN、Dout是串行通信El,分别与单片机的串行通信口相连。CS脚则选择工作频率。nRF401与单片机的连接电路如图4所示。在分机上有1个信息确认灯,在信息发送成功后确认灯闪亮1s,可以由单片机的I/O口直接点亮。限流电阻选用100Ω,工作电流即可以满足要求。

  图4收发模块与单片机连接电路

楼主:
一种无线病房呼叫器方案

网友A:
求医院无线护理呼叫系统的设计电路图

网友B:
用cc2430做 无线呼叫系统

网友C:
无线呼叫器的原理和制造方法吗?

网友D:
无线通信和射频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E:
求一无线电发射接收装置电路图

网友F:
用什么无线通信模块能实现电脑无线控制单片机

网友G:
谁知道无线输电电路的原理?

网友H:
zigbee 能否实现通话技术

网友I:
在无线通信系统中,调制电路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J:
高频无线收发系统,运放和功放电路有什么

网友F:
谈谈高频电路的理解

网友A:
呼叫器怎么改成无线话筒

网友E:
想做一个无线通信电路,想有一个发射模块

网友D:
如何做一个简单的有无线通信功能的电路板

网友C:
求对讲机电路图

网友J:
求无线音频传输电路图

网友I:
基于无线技术的串口通信电路设计怎么做啊?

网友H:
为什么打不开局域网通讯协议

网友G:
无线通信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