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261的串口唤醒

楼主(2019-12-1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how to wake up system form Power-down mode by UART interrup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define PLL_CLOCK   64000000
#define RS485_ADDRESS 0xC0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void UART_DataWakeUp(void);
void UART_CTSWakeUp(void);
void UART_RxThresholdWakeUp(void);
void UART_RS485WakeUp(void);
void UART_PowerDown_TestItem(void);
void UART_PowerDownWakeUpTest(void);

/*---------------------------------------------------------------------------------------------------------*/
/*  Function for System Entry to Power Down Mode                                                           */
/*---------------------------------------------------------------------------------------------------------*/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UART_WAIT_TX_EMPTY(DEBUG_PORT);

    /*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
    CLK_PowerDown();
}

void SYS_Init(void)
{
    /* Set PF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2MFP_Msk)) | SYS_GPF_MFPL_PF2MFP_XT1_OUT;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3MFP_Msk)) | SYS_GPF_MFPL_PF3MFP_XT1_IN;

    /* Set PF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32_OUT(PF.4) and X32_IN(PF.5) */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4MFP_Msk)) | SYS_GPF_MFPL_PF4MFP_X32_OUT;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5MFP_Msk)) | SYS_GPF_MFPL_PF5MFP_X32_IN;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HXT and LXT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LXTEN_Msk);

    /* Wait for HIRC, HXT and L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LXTSTB_Msk);

    /* Enable PLL */
    CLK->PLLCTL = CLK_PLLCTL_128MHz_HIRC;

    /* Waiting for PLL stable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PLL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1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1(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UART0_RXD_PB12_Msk | UART0_TXD_PB13_Msk))) | UART0_RXD_PB12 | UART0_TXD_PB13;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PB.6), TXD(PB.7) and nCTS(PB.9) */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6MFP_Msk)) | SYS_GPB_MFPL_PB6MFP_UART1_RXD;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7MFP_Msk)) | SYS_GPB_MFPL_PB7MFP_UART1_TXD;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9MFP_Msk)) | SYS_GPB_MFPH_PB9MFP_UART1_nCTS;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UART1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1 */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rate */
    UART_Open(UART1, 96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UART1 for test */
    UART1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UART Sample Program\n\n");

    /* UART Power-down and Wake-up sample function */
    UART_PowerDownWakeUpTest();

    printf("\nUART Sample Program End\n");

    while(1);

}

/*---------------------------------------------------------------------------------------------------------*/
/*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1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Data;

    if(UART_GET_INT_FLAG(UART1, UART_INTSTS_WKINT_Msk))     /* UART wake-up interrupt flag */
    {
        UART_ClearIntFlag(UART1, UART_INTSTS_WKINT_Msk);
        printf("UART wake-up.\n");
        UART_WAIT_TX_EMPTY(DEBUG_PORT);
    }
    else if(UART_GET_INT_FLAG(UART1, UART_INTSTS_RDAINT_Msk | UART_INTSTS_RXTOINT_Msk))  /* UART receive data available flag */
    {
        while(UART_GET_RX_EMPTY(UART1) == 0)
        {
            u32Data = UART_READ(UART1);
            if(u32Data & UART_DAT_PARITY_Msk)
                printf("Address: 0x%X\n", (u32Data & 0xFF));
            else
                printf("Data: 0x%X\n", u32Data);
        }
    }

}

/*---------------------------------------------------------------------------------------------------------*/
/*  UART nCTS Wake-up Function                                                                             */
/*---------------------------------------------------------------------------------------------------------*/
void UART_CTSWakeUp(void)
{
    /* Enable UART nCTS wake-up function */
    UART1->WKCTL |= UART_WKCTL_WKCTSEN_Msk;

    printf("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n");
    printf("Toggle UART1 nCTS to wake-up system.\n\n");
}

/*---------------------------------------------------------------------------------------------------------*/
/*  UART Data Wake-up Function                                                                             */
/*---------------------------------------------------------------------------------------------------------*/
void UART_DataWakeUp(void)
{
    /* Enable UART data wake-up function */
    UART1->WKCTL |= UART_WKCTL_WKDATEN_Msk;

    /* Set UART data wake-up start bit compensation value.
       It indicates how many clock cycle selected by UART_CLK does the UART controller can get the first bit (start bit)
       when the device is wake-up from power-down mode.
       If UART_CLK is selected as HIRC(12MHz) and the HIRC stable time is about 8.602us,
       the data wake-up start bit compensation value can be set as 104. */
    UART1->DWKCOMP = 104;

    printf("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n");
    printf("Send data with baud rate 9600bps to UART1 to wake-up system.\n\n");
}

/*---------------------------------------------------------------------------------------------------------*/
/*  UART Rx threshold and time-out Function                                                                */
/*---------------------------------------------------------------------------------------------------------*/
void UART_RxThresholdWakeUp(void)
{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as LXT */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1SEL_LXT, CLK_CLKDIV0_UART1(1));

    /* Set UART baud rate and baud rate compensation */
    UART_Open(UART1, 9600);
    UART1->BRCOMP = 0xA5;

    /* Enable UART Rx Threshold and Rx time-out wake-up function */
    UART1->WKCTL |= UART_WKCTL_WKRFRTEN_Msk | UART_WKCTL_WKTOUTEN_Msk;

    /* Set Rx FIFO interrupt trigger level */
    UART1->FIFO = (UART1->FIFO & (~UART_FIFO_RFITL_Msk)) | UART_FIFO_RFITL_4BYTES;

    /* Enable UART Rx time-out function */
    UART_SetTimeoutCnt(UART1, 40);

    printf("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n");
    printf("Send data with baud rate 9600bps to UART1 to wake-up system.\n\n");
}

/*---------------------------------------------------------------------------------------------------------*/
/*  UART RS485 address match (AAD mode) function                                                           */
/*---------------------------------------------------------------------------------------------------------*/
void UART_RS485WakeUp(void)
{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as LXT */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1SEL_LXT, CLK_CLKDIV0_UART1(1));

    /* Set UART baud rate and baud rate compensation */
    UART_Open(UART1, 9600);
    UART1->BRCOMP = 0xA5;

    /* RS485 address match (AAD mode) setting */
    UART_SelectRS485Mode(UART1, UART_ALTCTL_RS485AAD_Msk, RS485_ADDRESS);

    /* Enable parity source selection function */
    UART1->LINE |= (UART_LINE_PSS_Msk | UART_LINE_PBE_Msk);

    /* Enable UART RS485 address match, Rx Threshold and Rx time-out wake-up function */
    UART1->WKCTL |= UART_WKCTL_WKRFRTEN_Msk | UART_WKCTL_WKRS485EN_Msk | UART_WKCTL_WKTOUTEN_Msk;

    /* Enable UART Rx time-out function */
    UART_SetTimeoutCnt(UART1, 40);

    printf("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n");
    printf("Send RS485 address byte 0x%X with baud rate 9600bps to UART1 to wake-up system.\n\n", RS485_ADDRESS);
}

/*---------------------------------------------------------------------------------------------------------*/
/*  UART Power-down and Wake-up Menu                                                                       */
/*---------------------------------------------------------------------------------------------------------*/
void UART_PowerDown_TestItem(void)
{
    printf("+-----------------------------------------------------------+\n");
    printf("|  UART Power-down and wake-up test                         |\n");
    printf("+-----------------------------------------------------------+\n");
    printf("| [1] nCTS wake-up test                                     |\n");
    printf("| [2] Data wake-up test                                     |\n");
    printf("| [3] Rx threshold and time-out wake-up test                |\n");
    printf("| [4] RS485 wake-up test                                    |\n");
    printf("+-----------------------------------------------------------+\n");
    printf("| Quit                                           - [Others] |\n");
    printf("+-----------------------------------------------------------+\n");
    printf("Please Select key (1~4): ");
}

/*---------------------------------------------------------------------------------------------------------*/
/*  UART Power-down and Wake-up Test Function                                                              */
/*---------------------------------------------------------------------------------------------------------*/
void UART_PowerDownWakeUpTest(void)
{
    uint32_t u32Item;

    printf("Due to PLL clock stable too slow.\n");
    printf("Before demo UART wake-up, this demo code will switch HCLK from PLL to HIRC.\n");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printf("\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 Enable UART wake-up and receive data available interrupt */
    UART_EnableInt(UART1, UART_INTEN_WKIEN_Msk | UART_INTEN_RDAIEN_Msk | UART_INTEN_RXTOIEN_Msk);

    UART_PowerDown_TestItem();
    u32Item = getchar();
    printf("%c\n\n", u32Item);
    switch(u32Item)
    {
        case '1':
            UART_CTSWakeUp();
            break;
        case '2':
            UART_DataWakeUp();
            break;
        case '3':
            UART_RxThresholdWakeUp();
            break;
        case '4':
            UART_RS485WakeUp();
            break;
        default:
            return;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before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SYS_UnlockReg();

    /*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
    PowerDownFunction();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after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SYS_LockReg();

    printf("Enter any key to end test.\n\n");
    getchar();

    /* Disable UART wake-up function */
    UART1->WKCTL = 0;

    /* Disable UART Interrupt */
    UART_DisableInt(UART1, UART_INTEN_WKIEN_Msk | UART_INTEN_RDAIEN_Msk | UART_INTEN_RXTOIEN_Msk);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C) COPYRIGHT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brief    Show how to wake up system form Power-down mode by USCI interrupt in UART mode.
*
* @copyright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define PLL_CLOCK   64000000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int32_t main(void);
void USCI_UART_DataWakeUp(void);
void USCI_UART_CTSWakeUp(void);
void USCI_UART_PowerDown_TestItem(void);
void USCI_UART_PowerDownWakeUpTest(void);

/*---------------------------------------------------------------------------------------------------------*/
/*  Function for System Entry to Power Down Mode                                                           */
/*---------------------------------------------------------------------------------------------------------*/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UART_WAIT_TX_EMPTY(DEBUG_PORT);

    /*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
    CLK_PowerDown();
}

void SYS_Init(void)
{

    /* Set PF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2MFP_Msk)) | SYS_GPF_MFPL_PF2MFP_XT1_OUT;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3MFP_Msk)) | SYS_GPF_MFPL_PF3MFP_XT1_IN;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Enable PLL */
    CLK->PLLCTL = CLK_PLLCTL_128MHz_HIRC;

    /* Waiting for PLL stable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PLL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2));

    /* Enable UART and USCI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SCI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UART0_RXD_PB12_Msk | UART0_TXD_PB13_Msk))) | UART0_RXD_PB12 | UART0_TXD_PB13;

    /* Set PE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SCI0_DAT0(PE.3), USCI0_DAT1(PE.4) and USCI0_CTL0(PE.6) */
    SYS->GPE_MFPL = (SYS->GPE_MFPL & (~SYS_GPE_MFPL_PE3MFP_Msk)) | SYS_GPE_MFPL_PE3MFP_USCI0_DAT0;
    SYS->GPE_MFPL = (SYS->GPE_MFPL & (~SYS_GPE_MFPL_PE4MFP_Msk)) | SYS_GPE_MFPL_PE4MFP_USCI0_DAT1;
    SYS->GPE_MFPL = (SYS->GPE_MFPL & (~SYS_GPE_MFPL_PE6MFP_Msk)) | SYS_GPE_MFPL_PE6MFP_USCI0_CTL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USCI0_Init(void)
{
    /*---------------------------------------------------------------------------------------------------------*/
    /* Init USCI                                                                                               */
    /*---------------------------------------------------------------------------------------------------------*/
    /* Reset USCI0 */
    SYS_ResetModule(USCI0_RST);

    /* Configure USCI0 as UART mode */
    UUART_Open(UUART0, 96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USCI0 for test */
    USCI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USCI UART Sample Program\n\n");

    /* USCI UART Power-down and Wake-up sample function */
    USCI_UART_PowerDownWakeUpTest();

    printf("\nUSCI UART Sample Program End\n");

    while(1);

}

/*---------------------------------------------------------------------------------------------------------*/
/* ISR to handle USCI0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SCI0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IntSts = UUART_GET_PROT_STATUS(UUART0);
    uint32_t u32WkSts = UUART_GET_WAKEUP_FLAG(UUART0);

    if(u32WkSts & UUART_WKSTS_WKF_Msk)  /* USCI UART wake-up flag */
    {
        UUART_CLR_WAKEUP_FLAG(UUART0);
        printf("USCI UART wake-up.\n");
    }
    else if(u32IntSts & UUART_PROTSTS_RXENDIF_Msk)  /* USCI UART receive end interrupt flag */
    {
        UUART_CLR_PROT_INT_FLAG(UUART0, UUART_PROTSTS_RXENDIF_Msk);

        while(UUART_GET_RX_EMPTY(UUART0) == 0)
        {
            printf("Data: 0x%X\n", UUART_READ(UUART0));
        }
    }
}

/*---------------------------------------------------------------------------------------------------------*/
/*  UART nCTS Wake-up Function                                                                             */
/*---------------------------------------------------------------------------------------------------------*/
void USCI_UART_CTSWakeUp(void)
{
    /* Enable UART nCTS wake-up function */
    UUART_EnableWakeup(UUART0, UUART_PROTCTL_CTSWKEN_Msk);

    printf("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n");
    printf("Toggle USCI-UART0 nCTS to wake-up system.\n\n");
}

/*---------------------------------------------------------------------------------------------------------*/
/*  UART Data Wake-up Function                                                                             */
/*---------------------------------------------------------------------------------------------------------*/
void USCI_UART_DataWakeUp(void)
{

    /* Enable UART data wake-up function */
    UUART_EnableWakeup(UUART0, UUART_PROTCTL_DATWKEN_Msk);

    /* Set UART data wake-up counter.
       It indicates how many clock cycle does UART can get the first bit (start bit)
       when the device is wake-up from Power-down mode.
       Clock is (USCI clock source)/((CLKDIV+1)(PDSCNT+1)) */
    UUART0->PROTCTL = (UUART0->PROTCTL & (~UUART_PROTCTL_WAKECNT_Msk)) | (2 << UUART_PROTCTL_WAKECNT_Pos);

    printf("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n");
    printf("Send data with baud rate 9600bps to USCI-UART0 to wake-up system.\n\n");
}

/*---------------------------------------------------------------------------------------------------------*/
/*  UART Power-down and Wake-up Menu                                                                       */
/*---------------------------------------------------------------------------------------------------------*/
void USCI_UART_PowerDown_TestItem(void)
{
    printf("+-----------------------------------------------------------+\n");
    printf("|  USCI-UART Power-down and wake-up test                    |\n");
    printf("+-----------------------------------------------------------+\n");
    printf("| [1] nCTS wake-up test                                     |\n");
    printf("| [2] Data wake-up test                                     |\n");
    printf("+-----------------------------------------------------------+\n");
    printf("| Quit                                           - [Others] |\n");
    printf("+-----------------------------------------------------------+\n");
    printf("Please Select key (1~2): ");
}

/*---------------------------------------------------------------------------------------------------------*/
/*  UART Power-down and Wake-up Test Function                                                              */
/*---------------------------------------------------------------------------------------------------------*/
void USCI_UART_PowerDownWakeUpTest(void)
{
    uint32_t u32Item;

    printf("Due to PLL clock stable too slow.\n");
    printf("Before demo USCI UART wake-up, this demo code will switch HCLK from PLL to HIRC.\n");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printf("\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 Set UUART0 Line config */
    UUART_SetLine_Config(UUART0, 9600, UUART_WORD_LEN_8, UUART_PARITY_NONE, UUART_STOP_BIT_1);

    /* Enable UART receive end interrupt */
    UUART_ENABLE_TRANS_INT(UUART0, UUART_INTEN_RXENDIEN_Msk);
    NVIC_EnableIRQ(USCI0_IRQn);

    USCI_UART_PowerDown_TestItem();
    u32Item = getchar();
    printf("%c\n\n", u32Item);
    switch(u32Item)
    {
        case '1':
            USCI_UART_CTSWakeUp();
            break;
        case '2':
            USCI_UART_DataWakeUp();
            break;
        default:
            return;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before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SYS_UnlockReg();

    /*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
    PowerDownFunction();

    /* Wait until USCI UART data transmission is finished */
    while(UUART0->PROTSTS & UUART_PROTSTS_RXBUSY_Msk);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after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SYS_LockReg();

    printf("Enter any key to end test.\n\n");
    getchar();

    /* Disable UART wake-up function */
    UUART_DisableWakeup(UUART0);

    /* Disable UART receive end interrupt */
    UUART_DISABLE_TRANS_INT(UUART0, UUART_INTEN_RXENDIEN_Msk);
    NVIC_DisableIRQ(USCI0_IRQn);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Set UUART0 Line config */
    UUART_SetLine_Config(UUART0, 9600, UUART_WORD_LEN_8, UUART_PARITY_NONE, UUART_STOP_BIT_1);

}

/*** (C) COPYRIGHT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库函数化的不彻底啊,看到不少条寄存器的操作

网友B:
UART nCTS Wake-up Function
这种不是Rx,Tx两根线的

网友C:
需要额外的接口啊。

网友D:
一般嵌入式都使用2根线,这个不太使用

网友E:
操作非常给力。

网友F:
利用了完整串口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