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定时器超时唤醒

楼主(2019-12-1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e timer to wake up system from Power-down mode periodically.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261.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0->INTSTS & TIMER_INTSTS_TWKF_Msk)
    {
        printf("wk %x ", CLK->PMUSTS);
    }

    /* Clear wake up flag */
    TIMER_ClearWakeupFlag(TIMER0);

    if(TIMER0->INTSTS & TIMER_INTSTS_TIF_Msk)
    {
        printf("IF");
    }

    /* Clear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L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LIRC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LIRCSTB_Msk);

    /* Enable PLL */
    CLK->PLLCTL = CLK_PLLCTL_128MHz_HIRC;

    /* Waiting for PLL stable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PLL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2));

    /* Set SysTick source to HCLK/2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SEL_HCLK_DIV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TIMER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SEL_LIRC,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UART0_RXD_PB12_Msk | UART0_TXD_PB13_Msk))) | UART0_RXD_PB12 | UART0_TXD_PB13;
}

void UART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 and set UART Baudrate */
    UART_Open(DEBUG_PORT,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Loop = 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Timer power down/wake up sample code.\n\n");
    while(!UART_IS_TX_EMPTY(DEBUG_PORT));

    /* Initial Timer0 to periodic mode with 1Hz, since system is fast (64MHz)
       and timer is slow (10kHz), and following function calls all modified timer's
       CTL register, so add extra delay between each function call and make sure the
       setting take effect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CLK_SysTickDelay(50);

    /* Enable timer wake up system */
    TIMER_EnableWakeup(TIMER0);
    CLK_SysTickDelay(50);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TIMER_EnableInt(TIMER0);
    CLK_SysTickDelay(5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Start Timer0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CLK_SysTickDelay(5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for execute CLK_PowerDown() */
    SYS_UnlockReg();
    while(1)
    {
        CLK_PowerDown();
        printf("\nWake %d\n", u32Loop++);
        while(!UART_IS_TX_EMPTY(DEBUG_PORT));
    }
}

/*** (C) COPYRIGHT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其实这个才是最常用的,可以用于低功耗

网友B: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0->INTSTS & TIMER_INTSTS_TWKF_Msk)
    {
        printf("wk %x ", CLK->PMUSTS);
    }

    /* Clear wake up flag */
    TIMER_ClearWakeupFlag(TIMER0);

    if(TIMER0->INTSTS & TIMER_INTSTS_TIF_Msk)
    {
        printf("IF");
    }

    /* Clear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

网友B:
牛,线检测中断是否发生,然后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C:
多谢分享,这个应用很常用。

网友D:
有点不太懂

网友D:
要开启2种中断?
TIMER_EnableWakeup(TIMER0);
    CLK_SysTickDelay(50);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TIMER_EnableInt(TIMER0);
    CLK_SysTickDelay(5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网友E:
使用这个功能,要同时开启唤醒中断与该外设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