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子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原因分析

楼主(2019-12-11):
电子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原因分析

一、常见的故障现象

放大电路没有输入信号,而有输出波形。

放大电路有输入信号,但没有输出波形,或者波形异常。

串联稳压电源无电压输出,或输出电压过高且不能调整,或输出稳压性能变坏、输出电压不稳定等。

振荡电路不产生振荡。

计数器输出波形不稳,或不能正确计数。

收音机中出现“嗡嗡”交流声和“啪啪”的汽船声等。

以上是最常见的一些故障现象,还有很多奇怪的现象,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产生故障的原因

故障产生的原因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有的是一种原因引起的简单故障,有的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引起的复杂故障。因此,引起故障的原因很难简单分类。这里只能进行一些粗略的分析。

1.对于定型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故障原因可能是元器件损坏,连线发生短路或断路(如焊点虚焊,接插件接触不良,可变电阻器、电位器、半可变电阻等接触不良,接触面表面镀层氧化等),或使用条件发生变化(如电网电压波动,过冷或过热的工作环境等)影响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行。

2.对于新设计安装的电路来说,故障原因可能是:实际电路与设计的原理图不符;元器件使用不当成损坏;设计的电路本身就存在某些严重缺点,不满足技术要求;连线发生短路或断路等。

3.仪器使用不正确引起的故障,如示波器使用不正确而造成的波形异常或无波形,接地问题处理不当而引入干扰等。

4.各种干扰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