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GPIO电流驱动能力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9-12-11):
TI  AM3354芯片,程序控制一个GPIO管脚输出低电平,此GPIO管脚上拉了10K电阻,使用示波器测量显示无法拉低,去除上拉电阻就没问题,大神们有遇到过此类情况吗?(上拉电压和管脚电平都是3.3V)查看了芯片手册GPIO管脚最大有4ma驱动电流,就是想不明白电压拉不下来。管脚配置: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tsc_gpio_pin_mux2[] = { {"mmc0_dat0.gpio2_29",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OUTPUT},  {NULL, 0}, };

网友A:
请确认GPIO除了上拉电阻外  有没有后级接外设?
计算等效电阻值的大小   我感觉被强制拉高了

网友A:
输出低  有上拉的情况下  IO属于灌电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GPIO除了上拉电阻外  有没有后级接外设?
计算等效电阻值的大小   我感觉被强制拉高了 ...

你好,GPIO单独做的测试,只上拉了10K电阻,外围没接任何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低  有上拉的情况下  IO属于灌电流能力

10K上拉灌电流也只是330ua,怎麽就拉不低,很奇怪。不太像普通单片机IO管脚那样控制。有可能是我配置错了吗?但是驱动只有六种配置,试过都不行。(输出不带上下拉、输出上拉、输出下拉。输入不带上下拉、输入下拉、输入上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K上拉灌电流也只是330ua,怎麽就拉不低,很奇怪。不太像普通单片机IO管脚那样控制。有可能是我配置错了 ...

这个确实不好确认   试试其他IO口呢   set和clear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不好确认   试试其他IO口呢   set和clear配置试试

已经解决,是GPIO管脚配置问题。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GPIO管脚配置问题。谢谢你的回答

分享一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