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无法正常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9-12-11):
设计了一个90V转12V,然后12V转5V的电路,如图所示,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不断上下电,LM5008会出现比较频繁的启动失败,失败时候的状态是输出2.3V,不是设计的12V,经过测试发现如下问题:
当输入90V断电之后,12V电压会开始下降,直到MP2451的EN脚停止使能,5V负载被关断,12V滤波电容中存储的电荷开始缓慢放电,在这断时间内把90V又接上,然后12V就一直没有输出了,永远停留在2.3V。

请教各位这种是不是DCDC固有的缺陷,还是说电路设计上有问题,一般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试过在12V上并联2K假负载加速放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会增加静态功耗,板子使用在电池上对功耗很敏感。

网友A:
R3改为200K,C5改为0.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