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用新唐的M0或者M4的处理器,能定义64位的数据吗

楼主(2019-12-12):
用新唐的M0或者M4的处理器,能定义64位的无符号整数吗,执行64位无符号整数除以32位无符号整数的运算能直接写吗?例如c=a/b。在keil下可以吗 ?  在IAR下可以吗 ?  请大神指教!!!!

楼主:
如果不能像c=a/b这样写,有没有写好的库函数供调用?如果库函数也没有,用汇编怎么实现啊?

网友A:
IAR可以,keil 没试过。

这是实际上某声纳工程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可以,keil 没试过。

谢谢!!!

网友B:
新唐MCU代理商,有FAE支持需要可以联系我微信同号15323794243货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