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数显充气泵adc芯片DSH551

楼主(2019-12-12):
DSH551芯片是一个8位CMOS单芯片MCU,内置4KX16位一次性可编程(OTP) ROM,一个带有1路全差分模拟信号输入的24位ADC,低噪声放大器及4X 14的LCD驱动。

高性能的RISCCPU
鼎盛合(peakcoo.com)
8位单片机MCU
内置4KX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振荡器
内带16MHz振荡器
外部32768Hz晶振(RTC)、4MHz~16MHz晶振

模拟特性
模数转换器 (ADC)
一1路全差分模拟输入
一24位分辨率
一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内带电荷泵(2.6V 2.8V 3.0V 3.2 V)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内置温度传感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39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一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一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4位双向I/O口
1 路蜂鸣器输出,可选择PT2.7 或PT2.3输出,默认PT2.7口输出
4X14的LCD驱动
一可选择内部晶振或WDT晶振作为时钟源
一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一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 3.6V电压比较)
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最低2.5V可以自烧录

低功耗特性
MCU 工作电流
一正常 模式500uA@500KHz (工作电压3.3V)
一休眠模式下 的电流小于2μA

CMOS技术
电压工作范围
一DVDD 2.4V~3.6V
一AVDD 2.4V~3.6V

封装
SOP28
SSOP24
QFN32

应用场合
充气泵专用芯片
胎压计专用芯片

网友A(点评):
路蜂鸣器输出,可选择PT2.7 或PT2.3输出,默认PT2.7口输出???

网友B:
真的很好但暂时不会用
如果有相应的教程做胎压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