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有没有大佬调过RGB灰度

楼主(2019-12-12):
最近想用单片机软件实现RGB灰度的变化,比如R155G120B10的亮灭到R120G20B155的亮灭,求大佬指导下怎么个思路可以实现

网友A:
RGB值始终一样就是黑白的,如果是24位色,比如都是100就是单色的,其它值也是一样的
如果565的话,按比例转换就是一样的

网友B:
大学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