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C并联谐振频率仿真结果和计算的不一致,这是元件的模型...

楼主(2019-12-12):
LC并联谐振频率仿真结果和计算的不一致,这是元件的模型没有选对吗?

xch
2khz 是开始分析频率。不是谐振频率

楼主:
感觉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对。https://wenku.baidu.com/view/49cd1f426f1aff00bfd51e7d.html

楼主:
峰值代表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峰值代表什么意义呢

传输函数峰值

楼主:
这个点是截止频率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点是截止频率不

不是。

这种带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是两个点,分布在峰值点两侧斜坡上,比峰值低-3db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这种带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是两个点,分布在峰值点两侧斜坡上,比峰值低-3db处。

恩  带通是有选频功能的吧?带通一般峰值都是一个区域  很平坦的  而这里是一个尖峰

@xch :哈哈 是的
xch
平不平是文科生的说法。沿着水平轴放大,峰就变“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