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MAX735将+5V转为-5V后,给双电源运放供电,-5V被拉低到0V

楼主(2019-12-12):
如图所示,我将+5V通过MAX735转换位-5V后,将正负5V供与双电源运放。一通电,-5V就被拉低到0V.将-5V断开后测运放的-Vs端有2.5V左右的电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改用电荷泵吧,200mA的输出电流,还整这么复杂,电荷泵三个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B:
看样子是驱动能力不足,    这个条件, 我倒是建议用电感的电源

网友C:
负电源需要200ma,运放好像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D:
图画错了吧?确认是图画错了。

网友D:
没 有反馈啊,cc端是反环的一端,要没不接,要没加RC进行电流补偿校正,直接接地,反环是中止了。看SHEET的第6页的器件内部原理图。

网友E:
另外你说接到 运放电路 负电源就被脱垮了,你首先该 放出来的 图就该是 运放部分的,电源的拿出来干嘛?
负电源不接 运放电路,直接接电阻,能带多大的电流,测试过没有???

@zyj9490 :我测了一下,我前面有一个双电源的带通滤波电路,是用运放搭的。结果就是这个滤波电路和后面的单端转差分电路不能同时供-5V电。我分别测试两个电路都没问题。可是接在一起-5V就成了0V了。但是电路又不发烫,电源也没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问题处理的理性思维。很大可能负载有问题,短路。
抄也会抄错?这是DATASHEET的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画错了吧?确认是图画错了。

这个地方没有连在一起。这是以前画得图。忘了把那个地方断开。实际电路是断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电荷泵吧,200mA的输出电流,还整这么复杂,电荷泵三个电容就搞定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电源需要200ma,运放好像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吧。

有三个运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没有连在一起。这是以前画得图。忘了把那个地方断开。实际电路是断开得 ...

把全电路贴出来,可能器件参数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说接到 运放电路 负电源就被脱垮了,你首先该 放出来的 图就该是 运放部分的,电源的拿出来干嘛?
...

运放电路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全电路贴出来,可能器件参数有点麻烦。

贴出来了,在下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出来了,在下面

运放什么型号?差分输出负载是高阻吧,这个糸统是高速吧,阻抗比较低。还有工作点是很消电流的吗?指的是差分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放电路如图所示

怀疑是U3的电流消耗太大了,Max735带不动
一、找两路 5V3A 的试验电源,接成+、-5V双电源,带运放电路,测量一下运放电路 +5V以及-5V的电流消耗
二、测量Max735输出 -5V 能带多大电流--比如一粒 100欧 电阻,就是50mA,带 5、6粒 并联的 100欧 输出电压是否能维持在 -5V?  看PDF,Max735最多输出两百多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什么型号?差分输出负载是高阻吧,这个糸统是高速吧,阻抗比较低。还有工作点是很消电流的吗?指的是 ...

运放是OPA659,那天我测试发现前面两个运放不能和后面的单端转差分同时供电。只能单独给两个运放供电或者单独给单端转差分供电。如果两个一起供电,-5V就成了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疑是U3的电流消耗太大了,Max735带不动
一、找两路 5V3A 的试验电源,接成+、-5V双电源,带运放电路, ...

我单独找了一组-5V供电的电源,输出电流能达到1A。我替代原来的MAX735电路测。结果还是一样。而且-5V的电流显示才0.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什么型号?差分输出负载是高阻吧,这个糸统是高速吧,阻抗比较低。还有工作点是很消电流的吗?指的是 ...

我今天早上试了一下,我把正负5V的旁路电容全部去掉了。就没问题了。电源就是正负5V.但是只要加一个去耦电容。-5V就会变成0V。这是什么原因呀?我记得电容是“去交阻直”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疑是U3的电流消耗太大了,Max735带不动
一、找两路 5V3A 的试验电源,接成+、-5V双电源,带运放电路, ...

我今天早上试了一下,我把正负5V的旁路电容全部去掉了。就没问题了。电源就是正负5V.但是只要加一个去耦电容。-5V就会变成0V。这是什么原因呀?我记得电容是“去交阻直”的呀?

网友C:
运放与运放之间的电阻不焊,先从第一级开始。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早上试了一下,我把正负5V的旁路电容全部去掉了。就没问题了。电源就是正负5V.但是只要加一个去耦 ...

可能二种原因,触发1,电容耐压不够,加压就短路,2,电容封装不行,焊接时有答锡。加压就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二种原因,触发1,电容耐压不够,加压就短路,2,电容封装不行,焊接时有答锡。加压就短路。 ...

用的是50V 0.1uf的贴片陶瓷电容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50V 0.1uf的贴片陶瓷电容呀

你用插件电容代一下,电介电容也可以,如可以,纯属是焊接工艺及打板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是OPA659,那天我测试发现前面两个运放不能和后面的单端转差分同时供电。只能单独给两个运放供电或者 ...

这个是重要信息,
前面的运放,电路好像没问题。
看来是单端转差分,电路有问题吗。运放按道理用电没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重要信息,
前面的运放,电路好像没问题。
看来是单端转差分,电路有问题吗。运放按道理用电没这么 ...

我今天早上试了一下,我把正负5V的旁路电容全部去掉了。就没问题了。电源就是正负5V.但是只要加一个去耦电容。-5V就会变成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插件电容代一下,电介电容也可以,如可以,纯属是焊接工艺及打板问题。 ...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早上试了一下,我把正负5V的旁路电容全部去掉了。就没问题了。电源就是正负5V.但是只要加一个去耦 ...

100uF电容会不会有点大,示波器能看一下启动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