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61各种休眠方式的对比有吗?比较器,DAC等在休眠时可运行?

楼主(2019-12-12):
M261各种休眠方式的对比有吗?比较器,DAC等在休眠时可运行?
哪种休眠方试电流最小?

网友A:
比较器可以工作,因为有个例子是通过比较器中断唤醒。

网友A:
没有看到DAC可以唤醒的。不过可能也可以吧

网友B:
英语的手册,没看太懂。

网友C:
这种就要看能否唤醒中断,不然你休眠了,你说在工作,那转换的数据怎么用

网友D:
试试看,如果休眠了你怎么用这个

网友E:
DAC这个估计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