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61在使用内部时钟的条件下,最低运行时钟是多少MHZ?

楼主(2019-12-12):
M261在使用内部时钟的条件下,最低运行时钟是多少MHZ?
24MHz吗?

楼主:
可否设置到2MHZ或4MHZ之类的低主时钟?

网友A:
内部的时钟源是固定的,但是你可以分频

网友A:
可以分频后使用,但是不可以降低时钟源的频率。

网友B:
12M或者10K

网友B:
时钟源只能选择,不能更改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