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No VCOM Port found !

楼主(2019-12-12):
博主,我们在调试NUC972新做的PCB板,电源以及USB连接,检查感觉都可以,就是出现‘No VCOM Port found !’,如下图:

PS: 开发板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可以正常烧录程序。

有没有遇到此问题的大虾,烦请释疑,不胜感谢!

网友A:
先在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这个COM。

网友B:
看看设备管理器,是不是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C:
对啊,这个需要驱动吗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要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设备

网友:
1、焊接问题;2、配阻问题,USB口的地方需要有个分压的。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开发板都没工作

网友A:
看看设备管理器,如果有未识别设备可能是晶振问题。

楼主:
应该是焊接问题,现已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