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NMOS 功率管驱动电路MX8324

楼主(2019-12-12):
PMOS+NMOS  功率管驱动电路

特性
● 低待机电流
● 电源电压范围:16V~30V
● 开关速度快:<500ns @C Load =1nF
● 可直接驱动PMOS+NMOS功率管
● 集成78L05
● 抗静电能力:2KV(HBM)
● 工作温度范围:-20℃~+80℃
● 封装:提供SOP16  DIP16两种封装

描述
MX8324C功率管驱动电路内部包含 3 路 NMOS功率管驱动电路、3 路 PMOS 功率管驱动电路。电路内部集成了 78L05 三端稳压器,可提供稳定的 5V 输出电源。该电路在工作电压为 24V 时,内部控制电路可使 PMOS功率管开启时的栅极电压为 12V 左右(即 PMOS 功率管的 VGS 电压约为-12V)。另外采用本集成电路可实现 NMOS、PMOS 的快速导通关断,延迟、导通关断时间均在 500ns 以内(负载电容为 1nF 条件下)。

应用
三相电机 PMOS、NMOS 功率管驱动

有兴趣请+Q 3040013598
规格书资料下载: PMOS+NMOS功率管驱动电路 -

楼主:
典型应用:三相电机 PMOS、NMOS 功率管驱动

网友A:
相比你们的IC,我觉得还是自己用分立元件搭更灵活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你们的IC,我觉得还是自己用分立元件搭更灵活可靠些。。。

不同项目不同需求,这个看工程师选择的哈

网友B:
你们的规格书是文科生写的吧?完全不知道用来干嘛,应用电路也不符合常规的读图习惯,MOS符号不画,就画个8脚的元件,太不专业了。

网友A:
你们的N通道是没有电流放大的,MCU直接驱动NMOS通常是不够的,用了你们的IC还要额外的加NMOS驱动。。。。

网友C:
N通道内部就这么点内容还是功率驱动部分没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通道内部就这么点内容还是功率驱动部分没画?

它是详图。。。。。就是两个电阻。

网友C:
这芯片没啥用啊,大的MOS推不动,小的MOS直接单片机IO口就自己推了。。。

楼主:
这个是小电机可用

楼主:
MOS驱动电路 MX8324C。电压范围 16V~30V

楼主(2020-02-26):
MX8324C 集成78L05

网友D(2020-04-14):
楼主,这款芯片开始说VCC16-30V,后面的绝对最大额定值有是8-16V?

网友D(点评):
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求指教

楼主:
这款芯亿达的芯片不再代理,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