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路中的晶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12-12):
电路中的晶振起什么作用

晶振全称又叫Crystalz振荡器,它就像人体的心脏,神圣又美丽,起着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晶振的作用是为系统提供基本的时钟信号。通常一个系统共用一个晶振,便于各部分保持同步。有些通讯系统的基频和射频使用不同的晶振,而通过电子调整频率的方法保持同步。。

下面介绍晶振在电路里工作过程, 晶体Crystal一般采用如图1a的电容三端式(考毕兹) 交流等效振荡电路;实际的晶振交流等效电路如图1b,其中Cv是用来调节振荡频率,一般用变容二极管加上不同的反偏电压来实现,这也是压控作分析整个振荡槽路可知,利用Cv来改变频率是有限的:决定振荡频率的整个槽路电容C=Cbe,Cce,Cv三个电容串联后和Co并联再和C1串联。可以看出:C1越小,Co越大,Cv变化时对整个槽路电容的作用就越小。因而能“压控”的频率范围也越小。实际上,由于C1很小(1E-15量级),Co不能忽略(1E-12量级,几PF)。所以,Cv变大时,降低槽路频率的作用越来越小,Cv变小时,升高槽路频率的作用却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引起压控特性的非线性,压控范围越大,非线性就越厉害。

另一方面,分给振荡的反馈电压(Cbe上的电压)却越来越小,最后导致停振。通过晶振的原理图你应该大致了解了晶振的作用以及工作过程了吧。采用谐波次数越高的晶振,其等效电容C1就越小;因此频率的变化范围也就越小。即使石英晶体在极端严酷的环境条件下也能发挥稳定的起振特性,产品本身具有耐热,耐振,耐撞击等优良的耐环境特性,满足无铅焊接以及高温回流温度曲线要求,完全符合AEC-Q200标准.

网友A:
在通常工作条件下,普通的晶振频率绝对精度可达百万分之五十。

网友:
晶振全称为晶体振荡器,其作用在于产生原始的时钟频率

网友B:
晶振用一种能把电能和机械能相互转化的晶体在共振的状态下工作

网友C:
提供基准频率

网友D:
晶振.起产生频率的作用

网友E:
不要过大电流的线,也不要走频率比较高的信号线

网友F:
MSP430其外围晶振如何选择?

网友G:
晶振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给各个芯片提供工作频率

网友H:
晶振的作用是产生振荡,按照规定的频率起谐振作用

网友I:
有源晶振跟无源晶振的区别?

网友C:
工作频率不稳定会造成相关设备工作频率不稳定

网友A:
有些晶振还可以由外加电压在一定范围内调整频率

网友B:
提供稳定,精确的单频振荡。

网友:
这个频率晶振经过频率发生器的放大或缩小后就成了电脑中各种不同的总线频率.

网友I:
怎么样的石英晶振在没有外部供电的情况可以继续工作吗

网友H:
晶振有不同的频率,可以使电路工作在稳定的

网友G:
让晶振配合时钟芯片里的震荡模块来产生一定的频率

网友F:
如何选择合适的单片机晶振电容

网友E:
不要走易受干扰或易干扰其他的信号线。

网友D:
晶振用来提供时钟频率,时钟频率决定了单片机执行的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