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13):
这个问题问的很牛。里面好几个二极管。不同位置的作用不一样。你问的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很牛。里面好几个二极管。不同位置的作用不一样。你问的是哪一个。 ...

D1,不明白它的用处

%GN)ET3QU}B7W$Y0~KPI5}J.png (74.27 KB )

楼主:
是续流吗

网友B:
SW脚为开关节点。 这是高端开关的输出。 需要一个接地的低正向降压肖特基二极管。 二极管必须靠近SW引脚,以减少开关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脚为开关节点。 这是高端开关的输出。 需要一个接地的低正向降压肖特基二极管。 二极管必须靠近SW引脚 ...

太感谢了,还给翻译了。问了同事,说是会起一个续流作用,在开关电源关断的时候,电感续流,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