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用G2553的三线SPI通信,没有有门控信号EN???

楼主(2019-12-12):
(无正文)

网友A:
msp430g系列上叫UCxSTE,记得P1.5和P1.4分别是UCA0和UCB0做spi功能时的从设备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g系列上叫UCxSTE,记得P1.5和P1.4分别是UCA0和UCB0做spi功能时的从设备使能

If data is written into UCxTXBUF while the master is held inactive by UCxSTE, it will be transmitted as
soon as UCxSTE transitions to the master-active state. If an active transfer is aborted by UCxSTE
transitioning to the master-inactive state, the data must be re-written into UCxTXBUF to be transferred
when UCxSTE transitions back to the master-active state. The UCxSTE input signal is not used in 3-pin master mode.
这是手册上的原话,最后一句说3线不用UCxCTE,难道我理解的不对吗·····

网友B:
没有 EN 就是直接使能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 data is written into UCxTXBUF while the master is held inactive by UCxSTE, it will be transmitt ...

你的理解没错。msp430的三线制不使用UCxCTE,从设备的使能引脚直接接到相应的电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EN 就是直接使能了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