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3外部高速晶振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9-12-12):
高速晶振能否支持0.8Vpp的TCXO直接输入到XTHI,再者XTHO能否当GPIO使用,即一个XTHI输入到内部振荡电路,XTHO配置为GPIO

楼主:
手册上有写这两个引脚有独立寄存器P0ADS1,P0ADS2来切换模拟还是数字,我理解下来可以分开使用,不确定是否有坑,谢谢!

楼主:
在STM8测试板上飞线测试,TCXO没问题,但这两个口只能同时使用,XTI和XTO相互有影响,内部IO开关不是独立的,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