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还是“帮一下忙”吧)

楼主(2019-12-13):
之前一帖中有个“求帮忙”的,原本考虑如此基础的东西就不想答复了。现思量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

楼主:
先引: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882794-1-1.html

楼主:
有评论说这“书上没有!”!因不知道其看的是什么书,故此不多说。

在此,给出一个相关问题的简单阐述。

楼主:
一例:

s-x
**

楼主:
上例中,因其采用的是理想变压器,故呈现为“一阶电路”。实际变压器非理想,所以现实中不可能如此。

网友A:
你是个狠人

@HWM :佩服 佩服
HWM
这叫“有始有终”....

网友B:
虽然您的解答并不是他需要的。
不过大师您辛苦了。

@HWM :谢谢您的提醒。但是这跟抄书有什么关系呢?
HWM
@戈卫东 :没看见前面的式子吗?看来你还真的需要“抄点书”了。
@HWM :我不会啊。不过又是变压器又是电容的,输入该是交流信号啊。您就给他一个RC放电应该不是他要的。。。
HWM
既然你知道他的“需求”,那么你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C:
我的错哪里了?

除了N搞反了,没毛病,图上是1:N

网友D(2021-09-02):
还是“帮一下忙”吧!但是下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