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推荐一款耐压在10000V的光电耦合器

楼主(2019-12-13):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高的光耦的,你用 光纤做吧

光纤怎么实现

网友B:
具体型号想不起来。

网友C:
你这个要求耐压也太高了吧!

网友D:
用二个FC光纤组成收发即可,保证光纤的长度,可保证10000V的安全距离。可上LT(ADI)找找。常规的器件的公司怕没有。信号以数字形式还是模拟形式看光纤性能。数字信号肯定可以。但电路复杂了。

网友E:
槽型光耦,了解一下,可以轻松超过楼主要求的 10KV 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