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位电路定理与安秒平衡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9-12-13):
我以前在模拟版面说过嵌位电路定理,这里不推导了。

而任何一本开关电源原理书上都会说到电感的伏秒平衡与电容的安秒平衡,网上相关资料一抓一大把,此处略去200个汉字。
直接从网上复制个ppt即可。

这里要说的问题是:通过串通嵌位电路定理与安秒平衡之间的关系,说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学习方法

楼主:
麻省理工有本电子学教材,前言部分说的特别好,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学生不要死记硬背公式,一点意思也没有,除了应付考试之外。

当然了,人家说话水平高,是用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说的:我们认为如果只是给出关于器件物理的公式,而不给出任何证明,与我们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公式只能给出答案,使用公式的人未必能理解公式是什么意思。**公式只有在答案比理解更重要的场合下,才是有意义的。

楼主:
嵌位定理,说的是下图电路模型对应的输出稳态波形:

如上图所示,负载R可以是二极管之类的非线性器件,在激励正半轴导通时,R为二极管的导通电阻Rf,如果二极管不导通,负载R为二极管反向阻抗R

嵌位定理的数学表述:

楼主:
当上面原理图中的负载R为定值时,即R不变,很明显Af=Ar,这种特殊情形对应于电容的安秒平衡或电感的伏秒平衡-----研究的变量是电压或电流的区别而已,有对偶原理,没有必要全推导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