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放大电路及互感器电路的思考

楼主(2019-12-13):
我在论坛跟踪一段时间,发现关于互感器的电路求助贴挺多的。
看来交流电流的测量是热门应用,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结合自己的经验。斗胆讨论一下。
一、同相直流放大器带偏置的方法:
(1)电路基本型

(2)电路分析:
列方程:

解得关系式:

楼主:
举例:现在有一个电流互感器,输出-150mv-150mv(跟峰峰值2.828接近,留点余量)5V单片机adc只有10bit,故用轨至轨放大器,输出0-5V计算方法如下:
列方程:

matlab解得:
k=16.667,b=2.5
再列方程:

matlab解得:

楼主:
举例2:同样的条件,因成本问题,采用lm358,精度要求不高,单电源供电5V,由于lm358,vos稍大,取输出1-3V,有些低成本单片机ADC是12bit的。
列方程:

用matlab解得:
k=6.667,b=2.0
再列方程:

解得:

楼主:
clc;
clear;
syms R1 R2 Rg Rf vp vn vi vout vref
eq1=(vi-vp)/R1-(vp-vref)/R2
eq2=(vn-vout)/Rf-(0-vn)/Rg
eq3=solve(eq1,vp)
eq4=solve(eq2,vn)
U=solve(eq3-eq4,vout)
vih=0.15
vil=-0.15
voh=3
vol=1
vref=5
A1=[vil,1;vih,1]
b1=[vol;voh]
ans1=A1\b1
syms A K
eq1=(K/(1+K))*(1+A)-ans1(1,1)
eq2=vref*(1/(1+K))*(1+A)-ans1(2,1)
S=solve(eq1,eq2,A,K)
S.A
S.K
matlab程序

楼主:
二、带偏置的反向放大器
(1)电路基本形式

(2)电路关系
列方程:

解得:

楼主:
举例1:现在有一个电流互感器,输出-150mv-150mv(跟峰峰值1.414接近,留点余量),单片机采用stm32,采用轨至轨放大器,输出3V到0.3V计算方法如下:(注:反向输出)
列方程:

matlab解得:
K=-9,b=1.65
再列方程:

解得:

楼主:
clc;
clear;
syms R1 R2 Rg Rf vp vn vi vout vref
vp=vref*R1/(R1+R2)
eq2=(vi-vn)/Rg-(vn-vout)/Rg
eq4=solve(eq2,vn)
U=solve(vp-eq4,vout)
vih=0.15
vil=-0.15
voh=3
vol=0.3
vref=3.3
A1=[vil,1;vih,1]
b1=[voh;vol]
ans1=A1\b1
syms A K
eq1=A+ans1(1,1)
eq2=vref*(1/(1+K))*(1+A)-ans1(2,1)
S=solve(eq1,eq2,A,K)
A_=S.A
K_=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