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CU输出的方波有振荡

楼主(2019-12-13):
江湖救急,图中A点是接到MCU,MCU输出方波,控制光耦通断,来实现控制双向可控硅,接AC100V电机,之前是好的,同步电机可以正常转动。现在突然成这样,在可调电阻调到0欧姆,同步电机在60V左右抖动,图中蓝色波形是用示波器测量光耦的2脚波形,(方波的高电平处成正玄波)可控硅和光耦已换新,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来这里求助,望前辈指点,多谢!!!

网友A:
VR15烧坏了吧?

楼主:
VR15(100K)是好的,量了电阻是可调的,黄色波形是可控硅1脚、2脚两端的波形

网友B:
你这是,单相电机用来调速吗?还是通断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单相电机用来调速吗?还是通断控制?

只用来控制通断,这款同步电机在某一个电压会发生反转,所以可调电阻是用来分压,来看电机在哪个电压发生反转

网友B:
你这个电路,vr15,r16,可控硅,就三个元件。没啥元件,接感性负载,阻容吸收电路有吗。不然很容易挂。
你的moc3020,(3.3-1.15)  /470=4.5mA
datasheet保证触发的电流

应该是30-6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vr15,r16,可控硅,就三个元件。没啥元件,接感性负载,阻容吸收电路有吗。不然很容易挂。
你 ...

谢谢指导,板子都打好了,我先把表R17换小一点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vr15,r16,可控硅,就三个元件。没啥元件,接感性负载,阻容吸收电路有吗。不然很容易挂。
你 ...

把470换到200可以工作了,阻容吸收电路中电容用有极性的还是无极性的?MOC3020数据手册怎么没发现CTR这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470换到200可以工作了,阻容吸收电路中电容用有极性的还是无极性的?MOC3020数据手册怎么没发现CTR这个 ...

无极性的,高耐压的。这个搜个固态继电器,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极性的,高耐压的。这个搜个固态继电器,照抄

请教下,吸收电路的电阻选多大功率?我的电机工作在8W左右,最大的贴片电阻才1W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吸收电路的电阻选多大功率?我的电机工作在8W左右,最大的贴片电阻才1W左右 ...

电阻最大电流等于电机最大峰值电流。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但是电压能突变。
电机8w,P=UI   I=P/U Ip=1.414*P/U = 1.414*8/220=51ma.
电阻最大功率如果 如果取47欧  P=IP*IP*R=0.13W。
余量取60%,P/0.6=0.22W 取0.25W。
电阻取值我认为电机线圈电感与rc 构成过阻尼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最大电流等于电机最大峰值电流。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但是电压能突变。
电机8w,P=UI   I= ...

感谢前辈,学习了!!!

网友C:
MOC3020的输入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必须大于30mA,太大了,即使修改电阻,MCU的GPIO不一定可以驱动。
建议改为3021、3022、3023,最好3023,5mA即可保证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阻最大电流等于电机最大峰值电流。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但是电压能突变。
电机8w,P=UI   I= ...

楼主不是用的AC100V的电机么?所以Ip=1.414*8/100=113.12m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用的AC100V的电机么?所以Ip=1.414*8/100=113.12mA,????

哦,这个没注意,谢谢提醒。

网友E:
你这个单片机输出的是标准方波,波形怎么变成那样了,还有尖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单片机输出的是标准方波,波形怎么变成那样了,还有尖峰

这个波形是470R时抓的,我猜电阻改为200R后波形会好些。

楼主(2020-02-21):
引用 网友F:
这个波形是470R时抓的,我猜电阻改为200R后波形会好些。

改200R方波的高电平处没有了振荡,过了一段时间有不工作了,看来要加阻容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