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求带CAN的MCU推荐

楼主(2019-12-13):
要求:带CAN,低功耗,封装越小越好。
请各位大神推荐
谢谢

网友A:
官网芯片搜索那里输入参数,就都有了。

网友B:
只需要这一个功能吗

网友C:
有28pin的没有呀

网友D:
好像有这种专用的芯片

网友E:
自己从官网查  型号很全的

网友F:
我用过的最小的封装是48的

网友G:
低功耗系列的还没有用过

网友H:
好像也就是48脚的了吧

网友I:
我还没有用过自带的ca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