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变压器无损模型推导过程

楼主(2019-12-13):
变压器无损模型,如下图,个人思考已经半月有余,一直不能很好理解,现决定有偿求论坛高手解答,以解个人理解的困惑,同时希望通过这个帖子,倡导论坛良好氛围,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也希望解答者,授人鱼也授人以渔。
1.解答内容:图中变压器无损模型中三种模型相互转换推导过程。
2.解答要求:有比较详细的参数定义说明,以及较详细的推导过程。
3.解答奖金:*币100元  (知识无价,聊表心意,微信转账)
4.备注:解答奖金以第一个有效解答者为准,无效解答不付费,评判标准为我理解为准,评判尽量保持公平,该帖子非炒作,实乃该问题长时间困惑,无处得解,才出下策,希望大家理解。

网友A:
这就尴尬了!

在下面帖子里,交流了半天: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age%3D1&page=1

结果是还要悬赏让第三者来解决。

楼主(点评):
前面的交流还是有很多收获的,希望大师你也来露一手。

网友:
好帖子,前排占位置。

网友B:
凑个热闹

楼主:
找到以前帖子的推导过程

网友C:
@HWM,看你的无损变压器模型很火的,很多人想学。本人在你空间拜读了你的帖子,也是想让大家学到推导方法的。
你的 T(L1,L2)->T(LA,LB,n) 用二端口网络,T参数等效可以推导出来。
至于后面的用同样的方法,T(L1,L2)->T(L1A,L1B,L2A,L2B) 三个t参数级联,用matlab计算出来的结果过于复杂,没看到规律。而且,理想变压器1:N的模型突然变成根号形式,变成了耦合电感,有点懵。是代数替换还是什么?
你还是可怜我这个自学者一下,再多讲一点。

网友C:
摘自: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6-1.html

楼主:
经过这段时间的苦思冥想,终于有所收获,推导过程和大家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这段时间的苦思冥想,终于有所收获,推导过程和大家分享。

模型1和模型3,那个中间的理想变压器N=根号L1B /L2B 如何得来的。
是代数替换,还是限定条件,还是能证明的?

网友C:
我卡在这里。

网友C:
如果是限定条件:

网友:
9楼的图片不清晰,麻烦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1和模型3,那个中间的理想变压器N=根号L1B /L2B 如何得来的。
是代数替换,还是限定条件,还是能证明 ...

我的理解应该是可以证明的,有个公式,电感值等于匝数平方除以磁阻,初次级的励磁电感的磁阻相同,所以电感值是匝数比的平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应该是可以证明的,有个公式,电感值等于匝数平方除以磁阻,初次级的励磁电感的磁阻相同,所以电 ...

hwm讨论过理想变压器,我翻过他的帖子。
其中L1,L2都是趋向无穷。

根据分析,应该是理想变压器,定义为sqrt(l2b/l1b)
他的第三个模型,对人没什么用,但是将来要用计算机来分析,这种复杂度的模型,对matlab是小case。
至于你说的,可以证明,是耦合电感模型,电路仿真搞变压器都是用 K1 L1 L2 1 ,当耦合系数为1时,那个是成立的。
用的证明方法,是T参数等效。取耦合电感的T参数,然后用第三个模型,拆成3个二端口网路,T1*T2*T3,然后再等效。我是这个方法。我得不出这个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hwm讨论过理想变压器,我翻过他的帖子。
其中L1,L2都是趋向无穷。

确实很多细节上面还没有理解到位,又回到最开始的疑问,图中的每个参数代表的含义是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