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提供任意线性电路的传递函数推导!

楼主(2019-12-13):
刚才看见本板块有几个帖子是关于线性电路传递函数推导的,想不到论坛上还有这个需求。

现在免费帮你求出结果!

理论上,不管给多少元件,都能求解,方便靠谱起见,你所给的电路,最好不要超过30个元件。

网友A:
既然是免费的,请教徐教授一个想法,,如图,数字滤波的系数如果全部更改为1/2^n的形式,也就是1/2^n的n是任意的自然数一种排列,这样用单片机定点处理起来更快,不需要浮点处理。这样如果给出一个滤波器的要求,能不能找到一组能达到要求的系数排列来实现滤波器呢?因个人基础有限,如果有基础上的问题,请帮讲解一下。也可能想法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免费的,请教徐教授一个想法,,如图,数字滤波的系数如果全部更改为1/2^n的形式,也就是1/2^n的n是 ...

徐大师要推导理论@公式,你来问个数学信号处理的技巧的问题。
我来帮你回答一下,
第一,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带浮点的单片机太多了,比如stm32f2 stm32f4系列,也很便宜,如果这么便宜的单片机也舍不得,实在非用51等单片机,那就用浮点库呗,你用c语言写程序,又不管它单片机有没有硬件浮点,反正c编译器把活干了。

第二,如果你还有**这种1/2^n的形式,也是可以的,第一步求出正常的滤波系数,第二步,把这个系数写成1/2^n的和的形式,就是相当于用一个“ADC”对这个系数进行量化。

第三,我觉得实在舍不得用带浮点的单片机,用个带整数乘的单片机总可以吧,那只要把浮点系数变成整数就行,我记得51也是有乘法指令的啊。
第四,感觉这么干太反智了,一条语句解决的事,你非要搞的无比复杂,出力不太好,集成电路发展到今天却逆集成电路潮流而动,可以考虑换个工作了。

网友C:
我还以为说我的带偏置运放电路呢,我那个电路不满足叠加型,也不满足均匀性,属于非线性电路。本板块哪有线性电路?没看到

楼主:
发这个帖子,是看本板有几个帖子是关于传递函数推导的。

这个电路,变压器是理想的,相当于就是个CR高通电路,然而从发出请求到给出回答,用了半个月时间。

楼主:
有人说这个电路不满足叠加:

于是动用了包括matlab在内的高科技手段来求解。
好比家里220V电线断了,于是买个光纤熔接器来焊接一样,看着怪高级的。

如果你是仿真个DC-DC或ADC系统,动用matlab,我能理解。
如果动用红旗9消灭厕所里的蚊子,我理解不了。

楼主:
眼睛观察电路图,5秒钟左右就写出传递函数了

花10几分钟动用matlab编程,不是没事找事干吗?

还说什么有偏置就是非线性电路了,没有均匀性了,这是哪个师傅教的??

网友C:
原来说的就是我呀,我的几个例子都都不是,重点是带偏置,不带偏置我讨论啥,照抄书反向放大电路就行了。

楼主:
这就让人发愁了:哪个有源放大器,能不需要偏置的???偏置和非线性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楼主:
你那个电路传递函数,上面已经给出了。
问题解决,没有其他疑问,就不要缠着了。

网友C:
至于火箭打苍蝇的问题。
我讨论的这类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收敛,由计算机给我做。输入参数,给我结果。我就懒得得折腾了。腾出别的精力去学点别不更好吗。
程序是我边写贴,随手写得。也就10分钟左右。资料在21ic存着,以后要是资料丢了,到21ic再找回来。
翻了hwm的所有帖子,我已经意识到数学,分为阳性数学,和阴性数学。偏向数值计算的,看来不是我重点学习的对象,计算机可以很好完成。学的阳性的数学,数学建模,才是我未来学习的重点。我发现只要我能建模,至于电路不能理解,编出程序,最坏的情况,用穷举法,电脑去暴力计算,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软件的提高,是要不断的写程序,来提高自己的编程能力。我正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于火箭打苍蝇的问题。
我讨论的这类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收敛,由计算机给我做。输入参数,给我结果。我就懒 ...

哈哈,一看就是大师的追随者,随便讲几句话,就涉及到10几门学科,倘若是第一次逛论坛的新手,上来就被震慑住了。

一般民科都是,张口就是专业术语的堆砌,例如前阵子的“电荷哥”,普通老百姓真分辨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