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芯片MP1498DJ问题

楼主:
我使用MP1498DJ进行电压转换,将12VDC降为5VDC。上电容易将 转换芯片烧毁。我的原理图如下,PCB布线可能看到不太清除。请教各位前辈是哪里有问题吗?可否指导一下

1576219283(1).jpg (100.74 KB )

PCB bottom层

PCB bottom层

1576219242(1).jpg (107.2 KB )

PCB top层

PCB top层

1576219206(1).jpg (90.83 KB )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点评):
12V 哪里产生的?

网友B(2019-12-13):
你的5V电流需求那么小,用个78L05不行么。。。

网友C:
你的布板有问题导致的,自激了

网友D:
上电时 VCC_5V 由于有电源滤波电容的存在而相当于短路。

解决方法:
在 VCC_12V 与 U3 间加入限流电路,起到“软启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