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的恒流源电路 R26端电压比R16端电压大 请大神赐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13):
运放电压用高点,就没事了,
你这运放最高输出5V,那么mos管的gs电压,5V减去r26的电压,最后变成电压跟随器了。运放输出已饱和,就不能跟随了r26的电压了。

网友B(点评):
瞎扯蛋的逻辑。如果运放饱和了,应该是r16 端电压高于r26 端的电压。而不是楼主说:R26端电压比R16端电压大

网友A(点评):
接受批评,看错了,r26比r16大。搞反了。没采取补偿措施应该要振荡

网友C:
运放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分别是多少,还有你S+和S-之间接了啥?

网友B:
应当在运放pin6,7 脚之间接个电容。且R22 不能用0Ω

网友B:
不稳定自激振荡
稳定的电路:

网友D:
那个MOS管估计已经损坏。

可以先检查一下输出。如果-IN > +IN的情况下,输出仍然是高,则运放损坏;
如果此时输出为低,则MOS管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自激振荡
稳定的电路:

为什么我用TINA仿真的没有震荡呢?哪里出问题了?不明白。。。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用TINA仿真的没有震荡呢?哪里出问题了?不明白。。。谢谢!

在cmos的gs端加个跟实际相等的电容,然后瞬态分析设定电源从0开始,保证要振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cmos的gs端加个跟实际相等的电容,然后瞬态分析设定电源从0开始,保证要振荡 ...

MOS管模型里面GS之间不是含有结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OS管模型里面GS之间不是含有结电容吗?

是的,但不是每个型号都有。用个理想的,加电容就解决了。那些低压的功率mos的结电容很大。

网友F(2020-01-15):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自激振荡
稳定的电路:

加一个反馈电容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反馈电容搞定?

还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