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车载定位器市场最高耐压150V/3A电源驱动OC2006规格手册下载

楼主(2019-12-13):
概述:
OC2006 是一款支持宽电压输入的开关降压型 DC-DC,芯片内置 150V/3A 功率 MOS,最高输入电压可超过 120V。
OC2006 具有低待机功耗、高效率、低纹波、优异的母线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等特性。支持大电流输出,输出电流可高达 1.5A 以上。
OC2006 同时支持输出恒压和输出恒流功能。
OC2006 采用固定频率的 PWM 控制方式,典型开关频率为 140KHz。轻载时会自动降低开关频率以获得高转换效率。
OC2006 内部集成软启动以及过温保护电路,输出短路保护,限流保护等功能,提高系统可靠性。
OC2006 采用 ESOP8 封装,散热片内置接 VIN 脚。

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8V~120V
输出电压从 4.2V 到 30V 可调
支持输出恒压恒流
支持输出 12V/1.5A,5V/1.5A
高效率:可高达 95%
工作频率:140KHz
低待机功耗
内置过温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内置稳压管,软启动

应用:GPS 追踪器 电动车控制器 车载充电器 工业电源等

典型电路

封装

管脚定义

极限参数

OC2006规格书下载:

网友A:
比别人家的耐压高30V左右,电流也大,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以前的定位器,最容易坏的就是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别人家的耐压高30V左右,电流也大,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以前的定位器,最容易坏的就是DC/DC。 ...

这您放心,我们的OC2004/OC2006在质量上没什么问题,现在的龙头谷米,博实结,康凯斯,星迈等都在用我们的产品,所以质量上有保障。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随时可以找我。

网友B:
静态消耗电流怎么样,有的板需要待机

楼主(点评):
静态功耗500~700之间,大多数客户反应使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消耗电流怎么样,有的板需要待机

我们这边主要是替代MP4560,MP9486,SL3036,H6203,SY8502等,有需要的话可以提供DEMO,样品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主要是替代MP4560,MP9486,SL3036,H6203,SY8502等,有需要的话可以提供DEMO,样品测试 ...

加个好友吧,QQ3146062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好友吧,QQ314606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