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降压PWM调光电路和选型求助

楼主:
朋友们你好,最近我调试下面这个调光电路,量到的波形如下。整个系统是58V转54V,4A输出,采用NMOS分流调光。我发现关灯速度可以,但开灯速度有延时,并且电压上升时间慢。N管截止->LED开灯,换了很多NMOS,还是发现开灯延时,请问我还能从哪块入手?是管子选型问题么?希望多多交流,十分感谢!

原理图

原理图

蓝色是LED输出电压波形,黄色是NMOS G极波形

蓝色是LED输出电压波形,黄色是NMOS G极波形

网友A(2019-12-16):
我看应该是电感续流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应该是电感续流的问题吧

是开灯慢喔,不是关灯慢

网友B:
可能是MOS管导通电阻小,但有较大的电容。

网友C:
Td 约 10nS,Ton 约 25nS,如果电流不低于 1A,不算慢了 -- 虽然还有改进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