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模型的推导

楼主(2019-12-13):
浆糊上有句老话,叫看破不说破,一旦说破就会引火烧身。
如果是街头大爷大妈打牌,你洞若观火,告诉某家出什么牌能制胜,输家轻则瞅你一眼,以示不爽,重则要大打出手。

论坛上也是如此,有些东西大伙看不懂,就预示着高大上。
倘若你三言两语道破玄机,凤凰变草**了,懂了的话,对出题人来说,就不好玩了。

抱着被人家讨厌的准备,随便扯几句吧。

楼主:
遵照教科书上的方法推导。

其平均时间平衡方程为:

根据线性代数中的基本结论,可直接写出解为:

对于理想变压器,我们期望电流转换比是常数,与频率无关。
这个愿望要想实现,必须满足条件:wL2非常大,远大于R2和ZL

满足这个条件电流比就与频率无关,近似等于:

上面的负号没有意义,因为M的符号取决于两个绕组的方向,我们这里不关心这个问题,所以也没在变压器上打参考点。

楼主:
好多教科书上推导理想变压器模型,也不给负载,也不给源阻,就用个光秃秃的变压器在那推导,推导的结论是磁导率趋向于无穷大,没有漏磁等,让后又说这些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等于给出一堆无用的结论。

而我们上面的给出的结论是实用的,在一定频率范围内是一定能实现的。

楼主:
对于电压比,很容易求出为:

与电流比情况类似,要想让比值为常数,这里的wL1要非常大,才能有期望的:

回归基本面,电磁安倍定律。磁连与电动势的关糸。

楼主:
有了上面知识做铺垫,本贴主题--等效电路变换,就简单了。

上图是最一般的情形!!其它情形都是它的特例,所以我们只需要写出这个T型网络的各个阻抗臂表达式,其它各种情形就唾手可得了。

两个电路一比较,就能得出等效电路来了 :

楼主:
一般性结果推导出来以后,其它特例只需令某个数值为某具体值即可得。

例如,令a=1,这意味着变压器要消失了,此时等效电路为:

楼主:
随便再推导一种特殊情形:

楼主:
上面的结论,一分钱不值,重要的是理解推导过程和方法。

从推导过程可知,顶楼那个图,是根据已知结论,重新编排出个新花样而已。
正常顺序是先给出等效电路,然后才能知道等效电路的参数和原来电路参数之间的关系,人家事先已经知道答案了,所以先给参数关系,再给电路,采用倒叙法,让很多新手晕头转向。

这样玩下去,你们能被大师给玩死,他可擅长“推陈出新”了,绕晕你才有成就感。

变压器等效模型,理论上有无穷无尽多个,幸亏一般情形下,常用那三五种模型,不然能给学者给累死。
所以不可能也没办法把所有的模型都推导一遍,没意义。

楼主:
上面给出的是使用初级方法--V-I关系端口等价的方法--推导的,这种方法易于理解接受,但是麻烦的要死,看着都累一头汗。

使用矩阵方法就轻松容易多了。

L矩阵和变压器标示符号为:

网友A:
6666666666, 本版就服你

网友B:
老师我有个带运放的电路看不懂。。我可以传到这里向您请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