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host模式 一直不能检测到disconnect中断

楼主(2019-12-13):
能识别u盘,  拔下u盘后未检测到disconnect中断, 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正常来讲,断开后会触发断开设备的中断事件,你查查代码有无相关内容,有无开启相关中断。

The peripheral disconnection event triggers the disconnect detected interrupt (DISCINT bit
in OTG_FS_GINTSTS).

网友B:
或者有可能总中断也没有开启

网友C:
最后发现问题在哪里了吗

网友D:
看起来中断应该是开启的啊  用示波器卡卡看波形吧

网友E:
每次都会这样吗

网友F:
其实很多成品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G:
如果每次都是这样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