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国产mcu,有那个是低功耗,封装尺寸为3mm或以下的?

楼主(2019-12-13):
目前我找到的,华大、新塘、合泰都有3*3mm封装的,不知国产还有那些低功耗能有类似或更小的封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灵动微MCU 3*3mm也有,但不是您要求的低功耗类型的,

是的,不过好像flash比较小,比stm8还要小呢。就是价格便宜。

网友B:
对MCU的内部资源有什么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MCU的内部资源有什么要求呢。

没有,首先考虑是封装尺寸要小,然后是低功耗。再都才是各种功能。(目前通常都会带uart了吧)

网友C:
我有 就怕你觉得太小了 加我Q67020628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 就怕你觉得太小了 加我Q670206283

什么核心,什么封装?

网友E:
CH552P  QFN16(3*3) 1K RAM  16K FLASH  双UART ,SPI,USB DEVICE,6路Touchkey等资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核心,什么封装?

ARM MO+  有项目用加我,我发你看看

网友F:
HC32L110,已经量产使用百万颗了,稳定性做到0.5%以内,低功耗媲美MSP430.

网友G(2020-03-26):
锦锐即将推出一个2*2

网友H:
我只能说我们是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