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通信的接收问题

楼主(2019-12-13):
can在接受时,为什么总是只能接受3帧数据,是因为fifo0是3级深度吗?

楼主:
现在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延时,延时一段时间后去读自己从fifo中读取的数据

楼主:
下面是我的扫描从can的程序,以及接受中断的程序
         CAN1_Send_Msg(CAN2_DATA,8,0x0111);//扫描从机CAN1
                delay_ms(10);
                if(can1_num>0)
                {
            printf("%d",can1_num);
                        RS232_1_Send_Data(can1_buf,48);
                        can1_num=0;

                }
                delay_ms(1);//两次扫描之间要加延时,要不然会出错

        CAN1_Send_Msg(CAN3_DATA,8,0x0112);//扫描从机CAN2
                delay_ms(1);
                if(can1_num>0)
                {
                        printf("%d",can1_num);
                        RS232_1_Send_Data(can1_buf,24);
                        can1_num=0;

                }
接受中断程序: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u8 i=0;
        can1_num++;

    CAN_Receive(CAN1, 0, &RxMessage);
        for(i=0;i<8;i++)
        {
                can1_buf[(can1_num-1)*8+i] = RxMessage.Data[i];
        }
        CAN1_ID=RxMessage.StdId;
        can1_rec_flag = 1;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FMP0);  /* 清除挂起中断 */
//        CAN_FIFORelease(CAN1,CAN_FIFO0 );
//        printf("rxbuf[%d]:%d\r\n",i,RxMessage.Data[i]);
}

网友A: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B:
程序优化的话,发送也可以使用中断

网友C:
要在有限的范围内解决实际分体。

网友D:
对于STM32芯片来讲,每个CAN有两个RX-FIFO,每个FIFO最多可以放三个邮箱。两个FIFO每次最多可接收6个邮箱信息。

网友E:
及时的清空邮箱啊

网友F:
它这个不叫fifo  叫邮箱

网友G:
正常 只有三个邮箱

网友H:
应该是的 每次收到数据要及时读取出去

网友I:
手册上说是只有仨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