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太阳能供电系统设计

楼主(2019-12-13):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太阳能供电系统设计

     0 引言

  无线传感器网络在环境监测、智能家居、交通运输、精细农业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传感器节点作为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重要组成单元,通常散布于一定的区域内协作地实时监测、感知和采集各种环境和监测对象的信息。传感器节点部署环境和实际应用中的要求决定了节点电源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接入正常的电力系统供电。例如MICAz节点如果采用3 000 mAh的电池设置在1%的工作周期,那么每隔17.35周就需要更换一次电池。此外由于节点常被布置在恶劣及复杂的环境中,进一步增加了更换电池的成本。如何能稳定有效地为传感器节点提供电源保证就成为传感器节点设计的关键问题。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如何从节点所处的环境中采集能量并进行有效的存储,使节点具有能量补充能力从而有效地延长节点的生存周期。环境中具有各种丰富的能量,如太阳能、风能、热能、机械振动能、声能、电磁能等。目前,已有一些公司研究和开发了利用环境能量为无线传感器网络功能的系统。例如太阳能收集模块CBC-EVAL-08已成功应用在TI公司的超低功耗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eZ430-RF2500-SHE上为其提供能源。创业公司Perpetuum推出PMG7微型振动发电机,能从一个100 mg振动中产生高达5 mW/3.3 V的输出功率。但是,目前的能量收集都具有一些局限性,如太阳能收集模块CBC—EVAL-08由于光伏薄膜电池收集能量较少且缺少备份能源仅能在有阳光时工作;利用振动能量使得节点的布置环境受限制即使在间歇性的振动环境下,系统也无法稳定地连续工作。

  通过对环境中的各种能量比较分析得出户外的传感器节点利用太阳能供能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太阳能的节点电源系统设计,该系统能够自动管理充电过程并进行有效的能量储存,通过对电池电压的监测执行节能方案,以达到延长节点生存周期的目的。此外由于节点上各种器件所需的电压不一致,高效的DC—DC转换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1 电源系统设计

  电源单元是传感器节点能源供给部分,它决定着传感器网络的寿命,因此节点的电源设计非常重要。电源单元主要由电池、电源管理模块及外围电路构成。电源设计首先要考虑的是低功耗。由于负载的功耗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在保证系统可靠工作时尽量选用较低的工作电压。传感器、MCU、无线射频模块等节点组成部分都有低工作电压选择余地,如+3.3 V。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提出如图1所示的电源系统。

  在该系统中,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能量通过充电控制单元被存储在锂电池中;供电管理单元通过对电池电压的实时监测选择合适的供能方案。由于电池放电时其端电压会逐渐降低,对ADC采样等会造成影响。此外各种器件的工作电压也不一致,为了保证系统可靠地工作,需要一个稳定的供电电压。由于电源单元本身应尽可能少地消耗电池能量,必须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因此设计了一个具有高效率的DC—DC转换单元为节点上的负载提供稳定的电压。

  1.1 充电控制单元

  充电控制单元连接着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其功能主要是有效地将收集到的能量存储在锂电池中。本设计中太阳能电池板选用80mm× 45mm的电池板,此电池板最大输出功率时输出电压为5.5 V,电流为150 mA,转换效率为16%。锂电池没有**效应,选用一款容量为2 000 mAh,工作电压为3.7 V的锂电池。该单元控制部分采用LTC4070。该器件以其450 nA的工作电流,用以前不能使用的非常低电流、断续或连续充电,对电池进行充电和保护。该器件的功能非常适用于连续和断续、低功率充电电源应用。LTC4070具有引脚可选的4.0V,4.1 V或4.2V设置,其1%准确度的电池浮置电压允许用户优化电池容量和寿命之间的平衡。独立的低电池电量和高电池电量监察状态输出表明电池已放电或充分充电。加上一个与负载串联的外部PFET,该低电池电量状态输出实现了锁断功能,该功能自动使系统负载与电池断接,以保护电池免于深度放电。充电控制单元原理图如图2所示。

  太阳能电池板未对锂电池进行充电时为了减少LTC4070能量消耗添加三极管Q1,当Q1基极电压下降时将LTC4070与锂电池隔离。在正常充电模式下大部分电流通过Q1流向锂电池。当VCC到达ADJ设置的浮点电压时,LTC4070分流Q1中bc结的电流持续的减少电池充电电流直至0,并且Q1进入饱和状态。如果热敏电阻T升高浮点电压降低,LTC4070将分流更多的电流,Q1强制进入反偏状态直到电池电压下降。ADJ引脚用于设置浮点电压,当接至地时为4.0 V,接至VCC时为4.2 V,悬空时为4.1 V。当锂电池电压低于3.2 V时LBO拉高D1点亮,当锂电池充电饱和后,HBO拉高,D2点亮。

  1.2 供电管理单元

  供电管理单元具有2方面的功能:一是为了不使锂电池深度放电,需要对其放电门限进行设置;二是获取当前电池的电压以决定节点采取的功耗模式。

  由MAX680及MAX8211构成的锂电池放电门限设置电路如下图3所示。

  在该电路中,当锂电池电压下降到由R1和R5所决定的门限电压时,MAX8211就会截止MAX680的供电电压,最后使IRF541处于关闭状态而断开供电电池与负载电路。IRF541功率开关的导通电流小于0.5 mA,关闭漏电流仅为8μA以下。

网友A:
如何用太阳能电池板给无线传感器供电

网友B:
无线传感器哪家好?

网友C(点评):
ti的好,我一直用ti的

网友D: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有哪些限制

网友C(点评):
只要根据需要选无线通讯方式就好

网友E:
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是大量传感器节点以什么方式.

网友F:
传感器坏了怎么办

网友G:
如何为今天的物联网供电

网友H: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数量大

网友I:
指的是什么传感器节点

网友J: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边界节点的好处有哪些

网友K:
无线传感器网络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网友I:
在一般的传感器架构上,通信半径是受其发送功率影响的

网友A:
光伏发电无线监控系统如何实现?

网友H:
只有实现节点的微型化与低成本才有可能大规模部署与应用

网友C(点评):
成本是相对的

网友B: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汇聚节点是什么节点?

网友G:
太阳能传感器出来4根线?

网友D:
传感器网络节点有那几部分组成?

网友F:
野外监控用太阳能供电是怎么做的

网友E:
典型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有哪些?

网友K: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节点的存活率服从什么分布?

网友J: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节点能耗与哪些因素有关

有很多,比如唤醒周期、工作时间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何为今天的物联网供电

有多种供电方式,根据应用情况选择。比如本文说的太阳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节点的存活率服从什么分布?

采用不同的拓扑结构,路由协议不同,节点的寿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