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一直停在设置外部晶振那

楼主(2019-12-13):
今天发现液晶无法显示以为焊接出问题了,搞了半天才发现程序一直停在设置外部
晶振那,没过去
void Init_Clk()
{
  uchar i;

  BCSCTL1&=~XT2OFF;
  BCSCTL2|=SELM_2+SELS+DIVS_3;

  do
  {
    IFG1&=~OFIFG;
    for(i=255;i>0;i--);
  }while(IFG1&OFIFG);

}

网友A:
重新焊下

楼主:
刚开始很快就能过,我就过会又拔了插几次

楼主:
过晶振设置部分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就停了又过不去。

楼主:
换了电容,不行还是那样。
有时用手碰晶振就好了,我就把晶振接地,又没用。

网友B:
晶振接地后碰晶振就进不去了,碰晶振和地的连接也没用

网友C:
只能碰电容和晶振连接的部分才能过设置。

楼主:
对啊,到底什么情况啊,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D:
有没有试着换个晶振呢?

网友E:
晶振的匹配电容确定是正确的吗?
焊接没有问题吗?

网友F:
换换晶振的,在看下你的晶振是否在你软件里设定的范围之内的

网友G:
晶振两边的电容很重要   那个电容是起振电容   如果没有了   晶振不能起振   mcu基本不能工作   呵呵

网友A:
电容是起振电容 ,离晶振近点

网友B:
晶振没有起振吧。

网友B:
看看你的硬件电路看看

网友H:
选择的是多大电容?

网友F:
测量晶振是否有信号了吗?

网友G:
12M晶振需要15pf的电容。

网友I:
是不是存在虚焊或者短路的问题

网友I:
说明晶振没正常工作。

网友J:
楼主的单步调试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K:
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J:
应该是晶振问题。

网友L:
测试硬件电路了吗?

网友M:
测量晶振引脚有电路吗

网友N:
可能配置外部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H:
是否有时钟信号输入?

网友O:
使用内部的DCO提供时钟。

网友P:
没有外部时钟信号。

网友N:
虚焊了引脚。

网友L:
晶振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Q:
选择的晶振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R:
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起震啊

网友S:
晶振质量问题或者匹配电容不合适